【求助】请帮忙分析这个电路(已解决)

楼主(2014-05-11):
图示是一个三角波发生电路,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三角波的频率和幅值是怎么样计算的?
另外我如果要使用DAC来控制幅值该怎么做?谢谢

楼主:
目的是要做40HZ三角波输出,幅值以0V为中心,0-5V幅值可调

网友A:
单片机+DA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DA比较靠谱

用DA的输出值循环升降来模拟三角波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A的输出值循环升降来模拟三角波输出?

感觉用DAC是最简单的,当然也可以用增益可变放大器,不过这样好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DA比较靠谱

+1同意,精度和稳定度都好

楼主:
输出频率如果固定的话靠渐进式延时来保证输出频率一致?

楼主:
想了下,如果是单片机+DAC的话一定要带DMA才好控制输出频率。三角波输出会是一个while循环,其他的操作会直接影响输出频率~~~~
能有单独的模拟输出最好了,给个幅值,设定好频率就不用管了

网友:
40HZ频率,100个点,250uS一个点,频率固定了啊
幅度,在做的表格上用个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