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IO模拟I2C从机的代码吧

楼主(2014-05-11):
今天下了一天雨,无聊写点代码吧。
发现网上都是io口模拟i2c主机的代码,很少有模拟i2c从机的。所以写一个贡献出来。对于学习i2c的时序还是挺有帮助的。
需要两个带中断的io口,必须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typedef enum
{
                I2C_SLAVE_IDLE,
                I2C_SLAVE_ADD,//write iic add
                I2C_SLAVE_REG,//write the register add
                I2C_SLAVE_WRITE,//master write and slave read
                I2C_SLAVE_READ,//master read and slave write
                I2C_SLAVE_BUSY
}e_I2C_SLAVE_MODE;

static e_I2C_SLAVE_MODE                i2c_slave_mode = I2C_SLAVE_IDLE;
static unsigned char I2C_DATA_TEM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reg_p = 0;//the register add
static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data_p = 0;//

void i2c_slave_scl_h( void )
{
        I2C_SDA_INT_EN();
        switch( i2c_slave_mode )
        {
                case I2C_SLAVE_ADD:
                case I2C_SLAVE_REG:
                case I2C_SLAVE_WRITE:
                        I2C_DATA_TEMP <<= 1;
                        if( I2C_SDA_IN() )
                                I2C_DATA_TEMP ++;
                        i2c_slave_data_p++;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i2c_slave_scl_l( void )
{
        I2C_SDA_INT_DIS();

        if( i2c_slave_data_p > 8 )
        {
                i2c_slave_data_p = 0;
                I2C_SDA_H();//end ack;
                return;
        }

        I2C_SCL_L();//slow the i2c speed
        switch( i2c_slave_mode )
        {
                case I2C_SLAVE_ADD:
                        if( i2c_slave_data_p == 8 )
                        {
                                        if( I2C_DATA_TEMP >> 1 == I2C_ADD )
                                        {
                                                I2C_SDA_L();//ack
                                                if( I2C_DATA_TEMP & 0x01 )//read
                                                {
                                                        i2c_slave_mode = I2C_SLAVE_READ;
                                                }
                                                else
                                                        i2c_slave_mode = I2C_SLAVE_REG;//write regster add
                                        }
                                        else
                                                i2c_slave_mode = I2C_SLAVE_BUSY;//nack
                        }
                        break;
                case I2C_SLAVE_REG:
                        if( i2c_slave_data_p == 8 )
                        {
                                        I2C_SDA_L();//ack
                                        i2c_slave_reg_p = I2C_DATA_TEMP;
                                        i2c_slave_mode = I2C_SLAVE_WRITE;
                        }
                        break;
                case I2C_SLAVE_WRITE:
                        if( i2c_slave_data_p == 8 )
                        {//
                                        if( I2C_SLAVE_WRITE_BYTE( i2c_slave_reg_p++, I2C_DATA_TEMP ) )
                                        {
                                                        I2C_SDA_L();
                                        }
                                        else
                                        {
                                                        i2c_slave_mode = I2C_SLAVE_BUSY;
                                        }
                        }
                        break;
                case I2C_SLAVE_READ:
                        if( i2c_slave_data_p < 8 )
                        {
                                        if( I2C_DATA_TEMP & 0x80 )//output a bit
                                                I2C_SDA_H();
                                        else
                                                I2C_SDA_L();
                                        I2C_DATA_TEMP <<= 1;
                                        i2c_slave_data_p++;
                        }
                        else if( i2c_slave_data_p == 8 )
                        {
                                        if( I2C_SLAVE_READ_BYTE(i2c_slave_reg_p++, &I2C_DATA_TEMP) )
                                        {
                                                        I2C_SDA_L();
                                        }
                                        else
                                        {
                                                        i2c_slave_mode = I2C_SLAVE_BUSY;
                                        }
                        }
                        break;
                        default:break;
        }
        I2C_SCL_H();
}

void i2c_slave_sda_h( void )
{
                if( I2C_SCL_IN() )
                {
                        I2C_SCL_INT_DIS();
                        i2c_slave_mode = I2C_SLAVE_IDLE;
                }
}

void i2c_slave_sda_l( void )
{
        switch( i2c_slave_mode )
        {
                case I2C_SLAVE_IDLE:
                        if( I2C_SCL_IN() )
                        {
                                I2C_SCL_INT_EN();
                                i2c_slave_mode = I2C_SLAVE_ADD;
                                i2c_slave_data_p = 0;
                        }
                        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I2C从机, 在何处应用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从机, 在何处应用较多?

单片机做从机的时候,或者两个单片机互相通信的时候。串口是字符型的通信,i2c是数据块型的通信,更方便一些。

网友:
这思路不错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看上去很好。先收藏了

网友:
太好了,对我正好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做从机的时候,或者两个单片机互相通信的时候。串口是字符型的通信,i2c是数据块型的通信,更方便 ...

串口是字符型的通信,i2c是数据块型的通信,这个如何理解?

网友C:
我记得以前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就是模拟的,让人很不爽的就是i2c的时序了,当时是第一次接触,头晕,

网友:
这命名方式看得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就是模拟的,让人很不爽的就是i2c的时序了,当时是第一次接触,头晕,{:lol ...

你当时用的肯定是i2c的主模式。主模式和从模式的程序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串口是字符型的通信,i2c是数据块型的通信,这个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是字符型的通信,i2c是数据块型的通信,这个如何理解?

就是说从应用层的角度来讲,串口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传送,需要自己编写一个通信协议。
i2c每次读取、写入都是先写地址,再写数据。这样应用层就可以直接进行数据交流,而不需要自己再写通信协议。

网友:
哦,是嘛。那看来这个是个不错的资料啊,。谢谢共享

楼主:
BUG修正版。在单片机上实际测试通过。

网友:
不错。用在什么单片机上,主频多少,有没有测试过主机SCK最高速率多少?
去年做过一个产品,51单片机,处理起来很费时。最后没办法,检测到起始位后,关闭中断,直接用nop的方式来延时,直到通信结束退出。
主机SCK速率不能超过30K。

网友(2014-06-18):
先顶了,楼主能不能发个应用方面的程序看看

网友:
楼主测试过吗,有实际使用过吗?

网友(2014-07-19):
很实用的程序,谢谢分享。

网友(2015-07-28):
看着驱动很整洁,但是不知道怎么应用

网友:
这么说主从机都可以不用带硬件IIC了么?完全软件化的IIC。可以自己弄和软件协议创造一个新的更实用的接口。

网友(2015-12-16):
楼主你好,我将你的代码移植到STM32L051K6上,发现配置为开漏输出和中断后,获取的I2C电平被衰减了,去掉上升沿下降沿触发后,I2C电平又恢复了,不知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网友(2016-02-17):
正需要这个,感谢楼主分析,先分析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但是没怎看懂,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24lcxx中的:未收到停止位,又接收到一个起始位的情况。

网友:
IO模拟I2C从机

网友:
模拟从机还没见过

网友:
谢谢分享,看上去很好。

网友(2016-03-24):
        /* Connect EXTI Line2 to PA2 pin */

网友:
        /* Connect EXTI Line2 to PA2 pin */        /* Connect EXTI Line3 to PA3 pin */  你好,PA2,和PA3接口应该连接到哪里呢,连接主机SCL,SDA口么?看你代码,应该是PA6,PA7这2个脚连接主机的SCL和SDA,代码如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2C_SCL_H();                 I2C_SDA_H();。

网友:
        /* Connect EXTI Line2 to PA2 pin */        /* Connect EXTI Line3 to PA3 pin */  你好,PA2,和PA3接口应该连接到哪里呢,连接主机SCL,SDA口么?看你代码,应该是PA6,PA7这2个脚连接主机的SCL和SDA,代码如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2C_SCL_H();                 I2C_SDA_H();

网友(2016-05-10):
楼主公德无量啊,之前我都从没有用过模拟从机,看了楼主的代码后觉得很棒。决定要试试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MAKE!

网友D(2016-09-02):
谢谢分享,用到一个触摸芯片程序中,用来输出按键状态数据.

网友E:
很不错哦,测试看看

网友(2017-01-19):
请问楼主,这个设置为从机,另外一个单片机设置为主机与他通讯,是否可以读取他的内容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32bit的是吗?

网友:
这个不错,其实需要用到iic从机的时候建议还是用带从机模式的MCU,例如LPC812之类的芯片,操作比较简单。

网友:
IIC 单片机做从设备,软件模拟需要配合中断脚

网友F(2018-03-28):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哦,测试看看

哥们,这个i2c从机程序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这个i2c从机程序怎么用啊

现在很多单片机带硬件I2C,建议还是硬件I2C的MCU。

网友G(2018-05-07):
正好要用到 谢谢LZ 的奉献

网友H(2019-09-20):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用到一个触摸芯片程序中,用来输出按键状态数据.

楼上的模拟iic 从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好要用到 谢谢LZ 的奉献

楼上的在项目中开始应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模拟iic 从搞定了吗?

只是作了样品,没有量产.
程序是参考楼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只是作了样品,没有量产.
程序是参考楼主的.

最后有没有调通,我有点看不懂楼主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最后有没有调通,我有点看不懂楼主的程序

调通了,不过我那个是汇编,更难看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调通了,不过我那个是汇编,更难看懂.

c的没有做过?  有没有听说谁用iic从 用到项目中稳定工作的?

汇编从模式的iic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Simulate I2C Slave Demo -------------------*/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755-82944243 ----------------------------------------*/
;/* --- Tel: 86-755-82948412 ----------------------------------------*/
;/* --- Web: www.STCMCU.com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SCL BIT P1.0
SDA BIT P1.1

;----------------------------

        ORG 0

RESET:
    SETB SCL
    SETB SDA

    CALL I2C_WAITSTART  ;等待起始信号
    CALL I2C_RXBYTE     ;接收地址数据
    CLR C
    CALL I2C_TXACK      ;回应ACK
    SETB C              ;读/写 IDATA[80H - FFH]
    RRC A               ;读/写位->C
    MOV R0,A            ;地址送入R0
    JC READDATA         ;C=1(读) C=0(写)
WRITEDATA:
    CALL I2C_RXBYTE     ;接收数据
    MOV @R0,A           ;写入IDATA
    INC R0              ;地址+1
    CLR C
    CALL I2C_TXACK      ;回应ACK
    CALL I2C_WAITSTOP   ;等待停止信号
    JMP RESET

READDATA:
    MOV A,@R0
    INC R0
    CALL I2C_TXBYTE     ;发送IDATA数据
    CALL I2C_RXACK      ;接收ACK
    CALL I2C_WAITSTOP   ;等待停止信号
    JMP RESET

;----------------------------
;等待起始信号
;----------------------------
I2C_WAITSTART:
    JNB SCL,$       ;等待时钟->高
    JB SDA,$        ;等待数据线下降沿
    JB SCL,$        ;等待时钟->低
    RET

;----------------------------
;等待结束信号
;----------------------------
I2C_WAITSTOP:
    JNB SCL,$       ;等待时钟->高
    JNB SDA,$       ;等待数据线上升沿
    RET

;----------------------------
;发送ACK/NAK信号
;----------------------------
I2C_TXACK:
    MOV SDA,C       ;送ACK数据
    JNB SCL,$       ;等待时钟->高
    JB SCL,$        ;等待时钟->低
    SETB SDA        ;发送完成
    RET

;----------------------------
;接收ACK/NAK信号
;----------------------------
I2C_RXACK:
    SETB SDA        ;准备读数据
    JNB SCL,$       ;等待时钟->高
    MOV C,SDA       ;读取ACK信号
    JB SCL,$        ;等待时钟->低
    RET

;----------------------------
;接收一字节数据
;----------------------------
I2C_RXBYTE:
    MOV R7,#8       ;8位计数
RXNEXT:
    JNB SCL,$       ;等待时钟->高
    MOV C,SDA       ;读取数据口
    RLC A           ;保存数据
    JB SCL,$        ;等待时钟->低
    DJNZ R7,RXNEXT  ;收下一位
    RET

;----------------------------
;发送一字节数据
;----------------------------
I2C_TXBYTE:
    MOV R7,#8       ;8位计数
TXNEXT:
    RLC A           ;移出数据位
    MOV SDA,C       ;数据送数据口
    JNB SCL,$       ;等待时钟->高
    JB SCL,$        ;等待时钟->低
    DJNZ R7,TXNEXT  ;送下一位
    RET

;----------------------------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后有没有调通,我有点看不懂楼主的程序

楼主的程序是有bug的,但楼主说验证通过了的,我就很纳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c的没有做过?  有没有听说谁用iic从 用到项目中稳定工作的?

汇编从模式的iic

STC这个DEMO一直在死等,难道不干其他事情吗

网友:
io模拟i2c从机

网友:
楼主 我在尝试不用中断 使用定时器的方式来实现 目前还未调通 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2019-10-21):
这个帖子让我很深刻,其中的关键词是楼主开贴的第一句。从此以后的很多年,我要写代码一定要等到天降大雨

网友(2019-12-22):
在scl的下降沿中断中,开头的  I2C_SCL_L();//slow the i2c speed  和结尾的 I2C_SCL_H()是干嘛的,sck的速率不是主机决定的吗。

网友:
这已超过五年以上的老帖又给挖出土了!呵呵~

网友(2022-11-04):
楼主能否发个完整的例程上来,这个实在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