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机usb口供电,目标板上输入电压只有4.82V左右....

楼主(2014-05-11):
自制的一块开发板,用PC机usb口供电,目标板上输入电压只有4.82V左右,又经SS14防反接二极管后,就只有4.4-4.5V左右了。4.5V进1117-3.3转换。
板上芯片是3.3V供电,但仍然感觉不太放心,这样的能行吗?

如果外接其它5V外设,那供电岂不是只有4.5V了?

注:Usb线质量还是不错的,从阿莫邮购买的miniusb的那种。
接的电脑背后的Usb口。

网友:
电脑电源能力差

网友:
测加负载以后电脑端的电压

网友:
4.5也没问题,不放心可以改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不放心就用超低压差的LDO,关键看你需要的电流多大了

网友A:
多嘿鱼,usb接口天然具有防反接特性。

网友:
不放心可以换个电源芯片。

网友:
USB口取电为何还要加二极管防反接?再说,即使是四点几伏转3.3也无压力

网友:
如果介意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可以考虑用MOSFET,理想二极管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嘿鱼,usb接口天然具有防反接特性。

你说的是那2A的供电芯片吧。那玩意电流大了总是保护,所以我摘掉了——一不小心碰了一下,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