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设备共用一个GPS问题

楼主(2014-05-11):
本人是一名航模爱好者...由于在飞机上的飞控和天线追踪都需要GPS信息..请问两个需要GPS信息输入的模块能否在不改变模块的前提下共用一个GPS..
是直接可以并联还是需要增加一些外围电路?

网友A:
通过一个IO通知另外一个模块:我正在用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IO通知另外一个模块:我正在用GPS!

不需要模块向GPS发送信息的  也就是只用到GPS模块的TX   可不可以直接将GPS的TX  接到 两个需要GPS数据的模块的RX上   或者用什么电路将GPS的TX分为两路
谢谢回复:)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需要缓冲器,直接接的话可能驱动能力不够,导致两个模块都收不到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模块向GPS发送信息的  也就是只用到GPS模块的TX   可不可以直接将GPS的TX  接到 两个需要GPS数据的 ...

当然可以
什么模块这么省事?求知

网友:
1、分别用运放或者两个非门缓冲
2、MCU的RX收到GPS信号使用的同时直接通过TX转发。

网友:
硬件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模块向GPS发送信息的  也就是只用到GPS模块的TX   可不可以直接将GPS的TX  接到 两个需要GPS数据的 ...

可以直接将GPS的TX  接到 两个需要GPS数据的模块的RX上

网友:
直接缓冲输出一拖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