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故障

楼主(2014-05-12):
不清楚这种贴要发到那个版块先发在这里吧.
现象:2手两相6线KH56KM2B010步进电机用于雕刻机驱动的.
能正常工作,运行时的震动和噪音很大,
把联轴器取开,电机电线也拔下,手转电机阻力较大每转动一个角度就会卡一下,
就像电机通电自锁时强行手转的感觉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内部短路了?

网友:
正常的啊,步进电机转起来就有点顿挫感,但是如果顿挫感特别重,那就是有绕组短路了,但是想你这种运行正常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短路内部了,可能有丢步等问题

网友:
换个同型号电机试下,一般断电情况下步进电机可转动的,若线圈短路,那相当难转动的。因此楼上们提到绕组短路是有道理的,找个LCR仪测下电阻数值是否正常。

楼主:
断电的情况下,如果内部绕组短路也会有卡顿的感觉吗?,对比过了,卡顿过重了肯定是不正常的。回去试试

网友:
有卡顿是正常的,步进电机都这样,震动大有可能是频率刚好到谐振点,改变速度试一下。

楼主:
纯电机故障,重新买一个了,听说拆开会退磁不折腾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两端轴承处喷点WD-40试试,要是改善很多,这个就做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