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16位的adc实际能做到多少位?(已解决)

楼主(2014-05-12):
最近想用飞思卡尔的片子,主要看上了他的16位adc,不知道实际能做到多少为,采样速度不限,因为用在温度,压力检测上,每秒10次就够了。但要求精度比较高

网友:
过采样技术  可以提高分辨率

网友:
据说有人做到14位半,但是我没确认过,呵呵,16位的速度大概是500K左右吧,可以参考!

网友:
KM系列,24位,你值得拥有

网友:
K60,轻松16位

网友: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拿K60的为例,在我们的datasheet中有写
测试条件,输入100hz正弦波,ADC 转换时钟《12Mhz的时候,16位的有效数据如下:

楼主:
我们用的是K16 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K16 芯片

有效位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看datasheet,最高是14.5个有效位。

网友A:
很多人都有“ADC位数越多精度越高”这样的误区。而实际上除了位数,DATASHEET上还会有量化误差,偏移误差,积分误差,微分误差等参数。这些误差会有个整体误差,ADC去掉这个整体误差才是有效的位数。

网友: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都有“ADC位数越多精度越高”这样的误区。而实际上除了位数,DATASHEET上还会有量化误差,偏移误差, ...

那这么看来我们还是应该以6楼那张表格中的有效位为准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这么看来我们还是应该以6楼那张表格中的有效位为准咯

手册中的最高值仅仅出现在最理想的设计情况下会出现,实际情况会大打折扣,希望楼主做好降额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中的最高值仅仅出现在最理想的设计情况下会出现,实际情况会大打折扣,希望楼主做好降额使用 ...

6楼给出的数据,还是有备注的,只要按照备注的条件测试,都会达到那个数据的。

楼主:
好的,我做个板子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做个板子测试一下

恩,楼主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还请你帮我在标题上加上(已解决)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发求助帖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