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CodeWorrior的DEBUG竟然没有复位功能???(已解决)

楼主(2014-05-12):
复位功能在哪里?

网友:
楼主,你CW多少版本啊?

网友A:
你截图没截全啊,在debug中有个小圆圈加箭头就是的,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没截全啊,在debug中有个小圆圈加箭头就是的,如下图:

没用这个软件。
但我总觉得...复位箭头应该朝左边...

网友:
移动鼠标到图标上,一般都有显示的!

网友A:
请看debug的界面,会有那个标志的,这个标志就是reset。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忙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debug的界面,会有那个标志的,这个标志就是reset。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忙结贴啊! ...

嘿嘿,已解决,谢谢版主的帮忙。不过这标识真是奇葩,不易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已解决,谢谢版主的帮忙。不过这标识真是奇葩,不易发现。

debug的时候也就那几个按钮,知道了以后就会用了。
呵呵,其实就如上面的网友建议的,你只要鼠标移到图标上,就会有提示的,也不难发现这个按钮。
下次有问题,依然欢迎你提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已解决,谢谢版主的帮忙。不过这标识真是奇葩,不易发现。

楼主你是怎么结贴的?
我都找不到结贴的地方啊,还以为自己等级太低的原因,但是看你的登记也不高啊。
是不是我地方没找对啊,请指教啊!

网友C:
个人觉得这个平台很难用,尤其看结构体的时候,运行时把结构体展开了,只要停止运行,结构体就全部龟缩进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要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这个平台很难用,尤其看结构体的时候,运行时把结构体展开了,只要停止运行,结构体就全部龟缩进去 ...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最好截个图出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最好截个图出来哦!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codeworrior1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怎么结贴的?
我都找不到结贴的地方啊,还以为自己等级太低的原因,但是看你的登记也不高啊。
是 ...

直接改标题
后边加个(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没截全啊,在debug中有个小圆圈加箭头就是的,如下图:

新的编译环境一时半会不容易上手,特别是英文的界面就更不容易理解了。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最好截个图出来哦!

这个从开始的10.1到10.6都闲的蛋痛的试过,基本是试一下就卸载,返回Classic IDE板的MCU V6.3,因为我使用与8位机的开发;顺便吐槽一下,Eclipse IDE不是一般机器能轻松跑起来的,至少我的机器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从开始的10.1到10.6都闲的蛋痛的试过,基本是试一下就卸载,返回Classic IDE板的MCU V6.3,因为我使 ...

其实用习惯了还是可以的。
你如果使用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在坛子里发帖,我们这边的CW技术部门也会为你提供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改标题
后边加个(已解决)

的确有部分网友反映说无法修改,下面没有编辑按钮。
楼主你是通过编辑按钮进去修改标题的吗?还是其他地方有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部分网友反映说无法修改,下面没有编辑按钮。
楼主你是通过编辑按钮进去修改标题的吗?还是其他地 ...

编辑按钮,但是现在我也看不到编辑按钮了,难道只能修改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按钮,但是现在我也看不到编辑按钮了,难道只能修改一次?

我刚让朋友测试了下,刚发的帖子会有编辑。
可能是发帖之后一段时间内可以改,过了时间就不能改了。
没关系,如果过时,你们告诉我结贴了,我会帮你们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