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取消返单菲林费

楼主(2014-05-12):
之前做过的小批量板子现在返单,拼板有2小片,做50set也就是100pcs,系统自动转到小批量,菲林费,工程费,颜色费都按正常下单价格收取了,问客服,客服答“以前的菲林都取消了”我问“你们取消了之前的菲林我们要重新付款吗”,答“是的”
小批量板子,应该不是跟其他客户一起拼板制作的,返单的订单可以减少较多的工作量,是否可以考虑取消菲林费和工程费?我接触过的工厂都会保留客户的菲林的(只小批量),你们做完板子以后菲林都销毁的吗?

网友:
可能是他们的菲林寿命只够做一单,

网友:
我感觉菲林的保管费用可能会比重新做一次菲林的费用高。

网友:
有保留的,不然让他退菲林,菲林都是我们出钱买的。返单还要出菲林费的话就把上次的菲林退回给我不然就做好后,两次的菲林一起退回,骗钱的

网友:
严格来说,工程费跟菲林费用都不用收

楼主:
菲林保存的费用不会比重新做一次高
50大片总共100pcs,就自动到了小批量了,颜色费和工程费比样板各多50,总价达到400元,颜色费+工程费+菲林费占了180多,虽然说按面积算嘉立创是便宜的,但是如果做的量少,各种其他费用平摊下来比其他地方要高好多
我接触到的PCB厂450/m2,嘉立创是400/m2,如果选其他颜色,颜色费+工程费+菲林费将达到200+,至少做4个平方以上才比较划算

网友:
5楼  免费做算了

网友:
只要还有下次加工的需要,尽量不用样板厂做,样板厂打样,批量厂生产。
小批量没有定型试产的可以。

网友:
悄悄的告诉你们, 便宜的原因是拼版,所以菲林一次性的 小批量也是拼的

网友:
打样是和别人拼,一个大张的菲林曝光十次,所以JLC的板子都是10张。

小批量是和自己拼,一张菲林N多个自己的板子。

都是拼版,和别人拼版时候,菲林也是拼的,所以在那么小间距下,没法再裁开出来你的菲林。

况且小批量的菲林是拼好的多个在一起的,原来打样的单张菲林没法用。不如重新做新的。

所以楼主的问题没办法的,况且菲林不算太贵,别那么纠结了。

网友:
所谓的菲林费和工程费就是人家板子厂养家糊口的,你做千元以上就可以谈免掉的了,没多少钱。

网友:
因为JLC是靠拼板做样的,NN款拼到一起,换句话说菲林片只能用1次
我在其他家做的RO4350B的板 工程费用400RMB, 只要不改动 第2次做都没工程费用了

楼主:
我并不是反对收菲林费,我只是认为返单收菲林费不合理,当然如果是拼板的,那我没话说,注意我说的是小批量,不是样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是反对收菲林费,我只是认为返单收菲林费不合理,当然如果是拼板的,那我没话说,注意我说的是小批量 ...

他们的样板,也是拼版的。

网友:
已经很便宜了,不要再纠结这些了吧。

网友:
我猜是因为下单实在太多,不好管理,如果专人负责的话,又涉及到人工费的问题,所以楼主就不要纠结了。。。

网友:
只能期待 技术进步,,,电子菲林 出现...就几乎不存在保管管理菲林的费用了,,,

网友:
恩, 小批量, 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A:
单价太低了,如果不收工程费菲林费可能亏本。
单价低是有单价低的道理的。
你算下人工,水电,厂房房租,机器损耗折旧,几个大头。实际已经转不到什么钱了。
能赚钱的是账期,收现金,压供应商账期,这样才能利润化,并不是所有的厂都想做这么低,是逼不得已啊。

网友:
没什么合不合理的,线路板厂多如牛毛,哪里做划算自己评估,如果有比较大的批量,经常有返单的,谁会去家里闯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价太低了,如果不收工程费菲林费可能亏本。
单价低是有单价低的道理的。
你算下人工,水电,厂房房租,机 ...

我没有反对收取菲林费,注意我这个是返单,我之前已经交过费用,如果之前是单独做的菲林,返单的时候直接用就可以了,那么收取菲林费就是不合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反对收取菲林费,注意我这个是返单,我之前已经交过费用,如果之前是单独做的菲林,返单的时候直接 ...

呵呵,我是告诉你有这些费用,所有肯定不会取消。反对很正常,除了样本厂是这样,其他公司都可以正常返单的,无任何消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