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工控机液晶闪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现在用的是  am335x + 1024*768 --------wince  ,侧面看屏幕会闪。
求指教

网友:
这个一般是背光引起的,有两种可能,一是调节背光的pwm频率太低,二是液晶屏背光升压模块的电感不合适。

网友:
好像以前就换过工控屏的电感跟电容

网友:
楼上都说了  应该就是背光引起的。 现在有些大屏电视 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二楼说的是一种情况,这个一般是背光引起的,有两种可能,一是调节背光的pwm频率太低,二是液晶屏背光升压模块的电感不合适。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驱动是否有不妥?

网友(2014-07-07):
显示的CLK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