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JLC的PCB打样工程师很负责,长话通知我丝印反了

楼主(2014-05-12):
早上下了2个样板的单子,吃过午饭居然接到来自深圳的长途,自我介绍之后说我今天下单的某文件名的PCB底层丝印弄反了,征询我的意见。汗,到这个时候,还有啥意见啊,让他帮忙倒一下是最直接的了,工程师爽快地答应了...............................我那个汗啊

小事情,但是看得出JLC的服务在进步。1个多月前,有款样板因为固定孔的地方开锡的焊盘铜箔几乎全做坏了,拍了照片反馈过去,不到1小时,就有客服MM电话过来,说明情况,直接问打算退款还是重做........

网友:
JLC,我也感觉服务挺不错的,尤其他们的ERP订单系统,很喜欢,比我们公司用的好。

网友:
我也经常在JLC打样,不错的

网友A:
已经离不开JLC.每周都打样!

网友B:
丝印我也做反过,目前还没享受到撸主同样的待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我也做反过,目前还没享受到撸主同样的待遇。

是不是客户等级没楼主高

网友C:
屁,,, 我做过两次, 因覆铜 用了 整块覆的,  而不是网格, 造成出来的板,  全没有覆铜.   怎么不见给电话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我也做反过,目前还没享受到撸主同样的待遇。

可能我那个丝印本来就少,就板子中间3行数字和字母符号,比较容易发现问题,自己机器贴片的板子上,除了型号和版本号,就是一些必要的标注,零件都没有编号的,所以丝印部分很少,容易清楚地看到,估计这个是主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离不开JLC.每周都打样!

每周都打样...这研发量得多大啊?
是产品种类多还是研发速度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屁,,, 我做过两次, 因覆铜 用了 整块覆的,  而不是网格, 造成出来的板,  全没有覆铜.   怎么不见给电话我.. ...

是不是你用的负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用的负片。

是用了 覆铜里的实心覆铜,     经过一转为99SE, 实心的覆铜就会丢失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屁,,, 我做过两次, 因覆铜 用了 整块覆的,  而不是网格, 造成出来的板,  全没有覆铜.   怎么不见给电话我.. ...

你也太倒霉了吧?话说我从来都是全部敷铜,从不用网格。jlc没有给做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也太倒霉了吧?话说我从来都是全部敷铜,从不用网格。jlc没有给做错

就是太心急 了, 没检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太心急 了, 没检查.....

那就不能怪jlc了。我每次都是出gerber文件,每次都要仔细看一下gerber文件,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错误

网友:
JLC还行,用了好几年了!有错误会提醒的!

网友:
嘉的细节做得越来越好。4月底开有一个钢网,由于快递公司延迟派件。11半左右嘉的客服竟给我来电话问我收到件没有。。。两个钟头过后快递公司果断就把钢网送达了公司。我估计是嘉的客服交涉的结果。因为平时这个鬼快递派件一般只会早上9点前后,下午4点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不能怪jlc了。我每次都是出gerber文件,每次都要仔细看一下gerber文件,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错误 ...

出负片的情况下,就算你提交的gerber文件,有的时候JLC没有注意说明,给你按正片做,铜就全没了。
以前就有网友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用了 覆铜里的实心覆铜,     经过一转为99SE, 实心的覆铜就会丢失的

AD转99SE要铺无孔网格铜才会保留铺铜,以前转低版本的.pcb给雕刻机用的时候吃过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转99SE要铺无孔网格铜才会保留铺铜,以前转低版本的.pcb给雕刻机用的时候吃过亏…… ...

他这个是自己问题,我用AD6.9 ,从来都是用无网格铺铜,08年到现在,从来没有做错过,
千万不要转为99se。

网友:
我也享受过这待遇。丝印文字不小心没镜像过来

我是发gerber文件的

网友:
曾经 4层板,中间层出错,客服晚上9点给我电话。非常感动。

网友:
负责任的厂家都会的,查得很细。包括你的版本号,丝印,孔距,或可能存在风险的地方都会沟通的。不然做完了有问题扯不清

网友:
楼主,可以请教你一下ADS1232的使用吗?方便告知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