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信号隔离

楼主(2014-05-12):
  目前有一个三路交流信号(正弦波信号,50HZ),电压VPP大于在3V~6V左右。 会变,三路信号是采用传感器从高压感应过来,所以这个VPP会有所变化。  现在想把这个信号做下隔离,然后再输入到MCU。隔离后的信号依旧是正弦波信号,幅值不变。  查了网上,网上用的是 高线性光耦HCNR201的交流信号隔离。有没有其它比较好的方案,如果用HCNR201的方法,成本太高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目的只是检测这三个信号有没有,也不做精确测量,本来想过测这三个信号频率来确定信号有没有,但由于这三个传感器离的不远,就算其中一路没有,传感器一样会感应到另外两路的高压……

网友:
普通光耦

网友:
音频变压器1:1

网友:
只要检测有无的话,光耦啊

楼主:
  因为三个传感器离三个被测端不是很远/就算有一个被测端没有.三个都能测到数据.只是一个比较小而.  如果没有这些.我都想直接用测频率的方法..反正有信号就有频率.但是不行啊.只能测电压.

还有这三个传感器得到的后输出信号是正弦波..交流信号,就是是说.普通开关量的光耦没法实现. 但我又想这样,不直接隔离交流信号,采用隔数字信号到MCU.

我想了几个不同的方法,
方法1,高线性光耦,把交流直接隔离掉,线性到MCU,直接测交流信号.但得考虑正负半波不同的处理,成本有点高
方法2. 采用单独ADC转换,然后将数字信号用光耦隔离传给MCU.前后用独立电源. 成本相对一般,
方法3. 采用V/F压频转换.然后光耦隔离传给MCU.然后同MCU算频率,有一定的算法,得出电压值,然后测量.成本同方法2,差不了多少.
方法4, 如果能把三个传感器与三个被测端完全隔离好,或隔离相对不错. 采用测频率法,用光耦隔离,测频率确定是否被测端有信号,
方法5.还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