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充电器的逻辑问题】

楼主(2014-05-12):
我现在用io口去检测一个充电器和负载是否插入,现在客户要求充电器插入后,led显示电量,如果充满后就休眠。如果温度异常的话,led就2HZ闪烁。如果充电器中途拔掉,延迟2min后就关机,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在

楼主:
void Charge_detect(void)
{
if(t1_ms50==1)
        {
             t1_ms50=0;
              if((CID==0)&&(DID==1))          //充电器接入  //反推充电器接入
                        {
                             CHG=0;        DSG=1;                  //打开充电mos,关放电mos
                                 if((Ad_temp[0]<OVERTEMP)&&(Ad_temp[1]>LOWTEMP))//温度正常
                                 {
                                      if(CID==0)                           //再次检测充电器是否接入
                                         {
                                                Soc_Detect();  //Soc电量显示
                                         }
                                     else if(CID==1)  // 如果充电器拔掉,就准备进入休眠
                                         {
                                                  if((min_2==1))
                                                 {
                                                                   min_2=0;
                                                                POWEROFF();
                                                 }

                                          }

                                 }
                                 else if(Ad_temp[0]<LOWTEMP||Ad_temp[1]>OVERTEMP)  //温度异常
                                 {

                                     if(ms650_time==1)     //温度异常后,灯闪烁2HZ
                            {
                               ms650_time=0;
                                   LED1^=1;
                                   LED2^=1;          //否则灯闪烁表示温度异常 2HZ频率
                                   LED3^=1;
                                   LED4^=1;
                                   LED5^=1;
                             }
                                 }

                        }

楼主:
上面的是我写的,感觉中途拔掉充电器后,定时器2min后就中断了,跟我拔掉充电器后2min没有搭边?

楼主:
客户要求的不是2min后休眠,是拔掉充电器后2min休眠?

楼主:
我想在拔掉充电器后做一个标志位,关闭定时器  再开启,再查询标志位。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