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创建新文件,求助

楼主(2014-05-12):
按键扫描,当有KEY-UP按下时,就会新建一个文件夹,不如新建Acc1.xls;而再按一次就会另新建一个文件,比如Acc2.xls;
switch(t)
{
case KEY_UP:
                    f_res = f_open(filedst, "0:/Acc1.xls", FA_OPEN_NEW_COVER);   //新建文件,如果存在则覆盖
                    f_res = f_lseek(filedst,filedst->fsize );                   //指针移动到文件末尾以附加数据
break;
.....
}

不知能不能实现,因为"0:/Acc1.xls"是一个整体,里面没有变量,不可以每次+1;如果写成"0:/Acc[i].xls",他也就会把Acc[i]当成一个整体,并不会随i 的变化而变化!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让文件名随按键每按一次发生变化?

网友A:
lz是否了解字符串与字符数组的同异?不 "0:/Acc1.xls"变为一个数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否了解字符串与字符数组的同异?不 "0:/Acc1.xls"变为一个数组就可以了。

恩,好,我先学习学习,谢谢1

楼主:
case KEY_UP:
                    j=j+1;
                    sprintf((char*) Dat_buffer,"%s","0:/j.xls");
                    f_res = f_open(filedst, Dat_buffer, FA_OPEN_NEW_COVER); //新建文件,如果存在则覆盖
                    f_res = f_lseek(filedst,filedst->fsize );                   //指针移动到文件末尾以附加数据
                    LED1=0;                                                            //新建文件成功,LED1亮!
break;
这样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se KEY_UP:
                    j=j+1;
                    sprintf((char*) Dat_buffer,"%s","0:/j. ...

  sprintf((char*) Dat_buffer,"0:/file%d.xls",j);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rintf((char*) Dat_buffer,"0:/file%d.xls",j);

你好,还是不行,程序死在那里!我怀疑是“f_res = f_open(filedst, Dat_buffer, FA_OPEN_NEW_COVER);”里Dat_buffer的问题,但又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u8 Dat_buffer[13];
case KEY_UP:
                    j=j+1;
                    sprintf((char*)Dat_buffer,"0:/data%d.xls",j);
                    f_res = f_open(filedst,Dat_buffer, FA_OPEN_NEW_COVER); //新建文件,如果存在则覆盖
                    f_res = f_lseek(filedst,filedst->fsize );                   //指针移动到文件末尾以附加数据
                    LED1=0;                                                            //新建文件成功,LED1亮!
break;

问题解决!

网友C:
楼主你好,看到你最近也在用FatFs+SD卡,我最近也在学习,是想将AD采集的到数据以二进制形式保存在SD卡中,然后通过Labview读取SD卡的数据。现在文件系统的读写正常,就是利用ultra edit查看SD卡中保存的二进制文件是乱码,希望就此问题能和楼主进行一下讨论,期待与楼主的交流

网友D(2014-06-11):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看到你最近也在用FatFs+SD卡,我最近也在学习,是想将AD采集的到数据以二进制形式保存在SD卡中, ...

我刚做完一类类似的项目,你这个乱码解决了吧已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刚做完一类类似的项目,你这个乱码解决了吧已经?

没能解决,有时用UE查看仍然是乱码,但是用LabVIEW读取二进制文件显示仍是正确的,如图为UE和LabvieW读取同一个保存的.dat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能解决,有时用UE查看仍然是乱码,但是用LabVIEW读取二进制文件显示仍是正确的,如图为UE和LabvieW读取 ...

方便的话把写文件的代码给我看看,我在我这儿跑跑试试。我觉得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