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个4-bit的EMMC或者iNAND芯片?

楼主(2014-05-12):
zlg的257板子要扩展存储,核心板是256MB,扩展到2G以上,目前想到的方法就是sdio接口。
不能使用sd卡,工业条件下SD卡连接器属于不可靠因素,必须使用焊接方式。
一查,emmc基本都是8-Bit,inand资料又太少。
各位大大有用过的没有?不胜感激!

网友A:
8-bit emmc也可以使用4-bit sdio驱动,am335x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bit emmc也可以使用4-bit sdio驱动,am335x就是这么做的。

哦,也行?我没敢这么设计。
我们这里基本都要求一版成,所以比较谨慎。
大哥,335x的哪个原理图?能否告知,我在网上去搜罗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也行?我没敢这么设计。
我们这里基本都要求一版成,所以比较谨慎。
大哥,335x的哪个原理图?能否告 ...

你查阅一下emmc的规范,里面明确说明了8-bit也能采用4-bit驱动。

请查阅beaglebone black原理图,注意:原理图上使用的是8-bit的连线方式,但软件却采用4-bit方式驱动。
实际项目中,我们用的是8-bit的emmc,软件也是采用4-bit方式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阅一下emmc的规范,里面明确说明了8-bit也能采用4-bit驱动。

请查阅beaglebone black原理图,注意 ...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2016-12-15):
引用 网友A:
你查阅一下emmc的规范,里面明确说明了8-bit也能采用4-bit驱动。

请查阅beaglebone black原理图,注意 ...

你好,bbb的eMMC使用4bit模式吗?你是指挂在mmc1上那个金士顿eMMC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也行?我没敢这么设计。
我们这里基本都要求一版成,所以比较谨慎。
大哥,335x的哪个原理图?能否告 ...

Emmc有单线模式,4线模式,8线模式

网友:
默认就支持8Bit 4bit  1bit

网友(2017-06-20):
引用 网友A:
你查阅一下emmc的规范,里面明确说明了8-bit也能采用4-bit驱动。

请查阅beaglebone black原理图,注意 ...

只连接4-bit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