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的红外反射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怎么确定?

楼主(2014-05-12):
红外发射信号调制为454us,电平变化时检测的障碍物距离除了通过实验确定外没有其他方法么?
这个脉冲信号经过一个LM324整形放大直接接入stm32,stm32在信号的边沿触发中断。障碍物发射得到多个脉冲(发射脉冲信号-接收脉冲信号),岂不是要执行几次中断(只中断一次就足够)。
那么有木有可能经过多个比较器,将发射的脉冲转换为高低电平(发射脉冲信号-接收一次高低变化的电平信号),stm32,检测到电平变化后执行一次中断?

网友:
距离跟环境 反射物体等等有关,应该只能试效果.建议用个IO口不停发出带载波的信号,接收用查询的方法,保证每次查询时间间隔不会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