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 逻辑分析仪 老是中断(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12):
我在某宝买的山上兄弟的Saleae 24M 8通道逻辑分析仪 之前在XP系统上用的还好。挺稳定的,这两天换了WIN7的64BIT系统结果安装了官网下的64BIT的 LOGIC 1.1.15版本 老是断开。 有没哪个朋友遇到过这个情况怎么解决的?
---------------------------------------解决方法--------------------------------------------
新系统WIN7 64BITE 在网上下了.NET Framework 3.5 和.NET Framework 4.0 64BITE版本安装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A:
S16 在WIN7 X64上用1.1.17半年多没发现问题

网友B:
原来不是用24c02的时候,确实不太稳定,自从换了24c02没出现过不稳定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6 在WIN7 X64上用1.1.17半年多没发现问题

官网最新的也就1.1.15哪来的1.1.17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不是用24c02的时候,确实不太稳定,自从换了24c02没出现过不稳定现象

能否详细点?没看太明白

网友:
你看保存VID PID的IIC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如果不是24C02有可能会不稳定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最新的也就1.1.15哪来的1.1.17呢?

官网早就有了
15是正式版,16,17是bet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官网最新的也就1.1.15哪来的1.1.17呢?

1.1.8都有,但是你的不是这个问题,检查你的usb头和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8都有,但是你的不是这个问题,检查你的usb头和线吧

问题已解决,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安装了 .NET Framework 3.5 和.NET Framework 4.0后 就好了

网友C:
驱动和。net有关系吗?。net又不能写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和。net有关系吗?。net又不能写驱动

也许我表达有问题吧,但是我确实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