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用mini2440输出pwm控制DJI原厂电调不连续

楼主(2014-05-13):
RT,最近在搞arm-linux驱动,想着用2440输出pwm,通过电调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转速

通过GPB1输出pwm波形,2440和电调共地,输出占空比0.5ms的50hz的pwm,电调提示音正常启动,然后开始加pwm占空比,问题来了,电机一会儿就停了,一会儿又起转,没有线性根据占空比改变转速,在1ms到2ms之间也没有线性调速,中间会停下来
想请教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换了别的同型号的电调电机也还是这样,可以稳定转动,但是没办法线性调速。

电调和电机是DJI筋斗云F450的原厂配件。

网友:
拿示波器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