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NEO-7M 拉低D_SEL引脚无法进入SPI模式。

楼主(2014-05-13):
      我在使用NEO-7M GPS芯片的时候遇到了个问题,我使用SPI总线来操作GPS芯片的,但是不管是否拉低D_SEL引脚,20引脚TX/MISO,21引脚RX/MOSI一直处于串口模式,我用U-CENTER可以看到上传的正确的数据。
      按理说,我把D_SEL拉低之后,20引脚TX/MISO,21引脚RX/MOSI应该处于SPI模式,这个模式下,只要我不拉低片选引脚,它们就不会主动向外发送数据,但是我遇到的情况是,拉低D_SEL引脚之后,片选处于高电平,20,21引脚仍然以串口模式向外发数据,u-center中居然还能定位,电表测试显示D_SEL引脚确实被拉低了,片选引脚(18)确实处于高电平状态。
      这是原理图

网友:
片选低试试

楼主:
这个芯片手册上片选是低电平有效。
不满您说,我还真的把片选拉低试过了,芯片还是无法进入SPI模式,不断地以串口方式向外发数据。

网友A:
D_SEL和片选应该都低

网友A:
没用过,前阵看了NEO-M8的手册,最近可能会用。
试过了,告诉我结果吧,我最近打算画板子,用SPI口读NEO-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D_SEL和片选应该都低

我试了你说的这种方式,还是无法进入SPI模式,仍然一直一串口方式对外发送GPS数据。
都快被他折磨崩溃了,我刚刚跟u-blox深圳的技术打电话了,那个技术貌似没用过SPI模式的,不太熟悉,说自己测试下,然后再答复我。
因为20,21引脚本来应该是SPI的引脚,但是它一直以串口形式对外发送数据,导致这条SPI总线上连接的芯片都无法读取了。
按理说,拉低D_SEL引脚之后,芯片就应该进入了SPI模式,20,21引脚就不会再对外发送数据了,但无论我怎么弄,他们都一直对外发送数据。我能确定我的SPI总线是好的,因为可以读取其它芯片的数据。
8M多少钱一个啊,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网友B:
1.首先确定你的这颗料是SPI模式是可以正常打开的。例如:NEQ-6M的PPS需要使用U-center打开的。2.拉低后完全重启GPS模块再看看。

网友A:
NEO-M8N很贵,¥170,是支持北斗双模的,北斗信号也不太好,如果没有研发费用补贴,没必要用。

进SPI模式,有没有可能需要UART模式发个命令过去。模式变更,应该是要重新上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确定你的这颗料是SPI模式是可以正常打开的。例如:NEQ-6M的PPS需要使用U-center打开的。2.拉低后完全 ...

我才发现u-center根本无法配置GPS,我把PPS设置占空比50%,然后发送,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又把GPS刷新频率改成4HZ,还是没反应...所以我无法确定它到底能不能进SPI。
你说我下一步该咋办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O-M8N很贵,¥170,是支持北斗双模的,北斗信号也不太好,如果没有研发费用补贴,没必要用。

进SPI模式 ...

哪里可以买到呢?不是有没有必要用,是现在搞不定7M的GPS的SPI通信了,我怀疑这颗芯片不能进入SPI,百度谷歌都翻遍了也没找到u-blox SPI通信的。
好吧,现在我没法测试你说的这种方式了,因为的u-center根本无法配置GPS,但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方式不太合理,因为这样做必然要留一个D_SEL跳线用于SPI和串口的转换。
上电、拉低D_SEL、片选拉低、片选拉高它们的各种组合测试我都做了就是不行。
我是没辙了,不知道咋整了。
要不你尽快制版用8M,要是8M可以进入SPI,我就换成8M算了。反正7m和8m就只差了不到100,只要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才发现u-center根本无法配置GPS,我把PPS设置占空比50%,然后发送,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又把GPS刷新频率 ...

别急!使用的U-CENTER串口还是USB通信?肯定是可以配置的,要确保你的串口连接是好的!串口不是总线,如果要配置,需要将MCU端的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急!使用的U-CENTER串口还是USB通信?肯定是可以配置的,要确保你的串口连接是好的!串口不是总线,如 ...

我用了一个USB转串口,我试验的时候没有见过MCU,直接线连接到USB转串口,然后接上电脑。
就是没法配置,我已经无力了,我把模块寄给深圳u-blox技术支持那里去,让他给看看。

楼主:
最新情况,我很有可能买到的是有问题的芯片,店家已经同意再给我发一片测试。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买到假货了。
判断假货的方法是看GPS表面的标签是否平整,原装正品的标签是十分平整的,假货的标签可以明显看到有波浪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前阵看了NEO-M8的手册,最近可能会用。
试过了,告诉我结果吧,我最近打算画板子,用SPI口读NEO-M8 ...

楼主,说下嘛,哪里买的8M呢?淘宝上到手搜到了,但是下架了,只有模块卖。
要不你帮我搞两个我给你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说下嘛,哪里买的8M呢?淘宝上到手搜到了,但是下架了,只有模块卖。
要不你帮我搞两个我给你钱。 ...

代理商那应该有货了。

NEO-6M 7M封装与北斗模块NEO-M8N兼容,NEO-M8N开双模功耗要高些。
我手头有两片,因为成本原因新产品不会采用了,需要的话可以打个折出给你(当时买的价格要高,折后与代理商那价格差不多)。带板子也可以。
swap20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理商那应该有货了。

NEO-6M 7M封装与北斗模块NEO-M8N兼容,NEO-M8N开双模功耗要高些。

最后一次的邮件你没回,我想问下你手里的芯片焊接过吗?是不是全新的啊。

网友(2014-07-09):
引用 网友A:
代理商那应该有货了。

NEO-6M 7M封装与北斗模块NEO-M8N兼容,NEO-M8N开双模功耗要高些。

我们是UBLOX的代理,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欢迎联系

网友(2014-10-22):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次的邮件你没回,我想问下你手里的芯片焊接过吗?是不是全新的啊。 ...

现在正在调试neo7m,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进不了spi模式,你后来换的是不是只要控制2号引脚为低就能进入spi模式?另外还有一个疑问,这个模块进入spi模式是通过启动时2号电平控制的还是随时可以调整

网友:
实验证实只有在上电前或reset前将2号引脚置低才能进spi。

网友:
这带来一个很棘手的问题,spi不能配置模块,只能读数据,那用usart配置好后转spi度时必须经过复位过程,一复位,配置信息就丢失了,模块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不知道是我理解的问题还是这个型号就这德性,楼上的大侠指点一下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保存BERR重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