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U6050/ms611没有连接上拉电阻,数据读不出来

楼主(2014-05-13):
MPU6050/MS5611连接至STM32时未在SDA和SCL上连接上拉电阻。

所以需要一直改变SDA的输入输出。

1.输出的时候我设置SDA为推挽输出,这样就能输出高电平了。

2.输入的时候我设置SDA为上拉输入,STN32的内部上拉电阻有30k

3.SCL一直为推挽输出

但是不能读取是为什么呢?

网友:
可能是30k太大了,你试试外接4.7到10k

网友A:
楼主就是为了省两个电阻啊?你用的IO模拟I2C?有的MCU对应的硬件I2C引脚是没有上拉电阻这么一说的,比如NXP的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为了省两个电阻啊?你用的IO模拟I2C?有的MCU对应的硬件I2C引脚是没有上拉电阻这么一说的,比如NXP ...

为了省两个电阻还不至于.....

我用的是模拟的IIC

stm32的硬件IIC需要设置为OD输出的,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上拉电阻诶

网友:
I2C还是老老实实把上拉电阻焊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