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普科激光切割机故障,维修费要价8万,请各位网友支招

楼主(2014-05-13):
我们的一台乐普科激光切割机lpkf p6060出现故障,现象是,机子的运动控制不动了。乐普科售后人员断定是驱动板故障,至于为什么故障,怎么导致的,他们都是回答不知道,但说板子上有2个保险丝都烧了,换了保险丝也不行,只能换板。
这个驱动板乐普科说是无法送修(说是总部那边不修),只能换,价格是8万左右。
这个8万实在是太高了,我们无法接受。
阿莫论坛上大神多,想问问各位网友,有没有什么办法,支支招。
下面是这个smcu
---------------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乐普科说国内只换不修(换要8万左右),我们只好派人拿到香港去,然后寄德国修,总共花了1万多港币

楼主:
另外,如果有购买了乐普科机子的网友,也可以交流下设备使用情况

网友:
好贵的维修费。不过这个板子这么复杂,估计不太好修。
不懂,帮顶。

楼主:
顺便学习下乐普科的维修费用标准
最近的1次维修

网友A:
会不会是什么东西挡住运行机构,或者线轨、丝杠进了杂物,使步进或伺服电机阻力增大,进而导致驱动板过流而烧坏?

网友:
如果是保险丝断了,感觉问题不会太复杂

只是感觉,供电或者接口出问题还好办,FPGA坏了,理论上也能换

网友:
这两块板子看来就是步进或伺服的驱动板了,可能是驱动管或芯片击穿或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学习下乐普科的维修费用标准

最近的1次维修

这个工时的报价单不错,下次杭州、上海的要我面谈什么的,通常是说废话的,我先按这个给个报价。

网友:
电源部分和驱动部分坏的机会好大,有能力就查一下吧。

网友:
4块DSP 1块FPGA
这板子够折腾的。。。

学习下乐普科的维修费用标准
等我牛逼了也得这样!

网友:
电源部份那边好像发热很严重,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比较一下正常的驱动板的电阻一个一个查一下驱动部分出问题多

网友:
拆下驱动板,翻过来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被高压干爆的话,烧保险的好修吧。电容,二极管,功率管短路的多。

网友:
烧保险丝的供电是几伏?重点查这几路的元件

网友:
其实所谓厂家的人都是不太懂技术的,真懂的都去当工程师了。两路保险同时都坏了,百分之八十是电源电压高引起的,不能轻易换保险,也不能轻易换板,估计有可能用的是直流伺服电机,有一路大功率电源供电,先查这路电源是否正常,不然换了板还要烧,好一点的电路设计会有以小保大的措施,保险后有稳压二极管,电压高会击穿,烧保险,保护后级电路。即使驱动电路坏了也可以修,自己搭一个也照样用。这块板其实完全可以用单独的伺服驱动器和控制卡做,估计是德国人故意把门槛提高的,防止中国人山寨。

网友:
检查负载有没有短路,没有则换上保险上机试是否正常。

网友:
只要不烧带Flash 的都好说,找个工程师慢慢查一下。
不久前刚刚花了2.35元修好了厂家要价超过20000的一个CS测试设备。

网友B:
厂家维修还是比较黑的,维修费都是换板+人工费,哪怕是仅仅一个电阻电容坏了。

网友C:
可能回南天,引起的;

网友:
找龙人试试

网友:
人工费太贵了,我们公司以后出差这样收钱就开心了

楼主:
楼上,龙人是哪位?能否介绍一下。
看你的id,似乎跟乐普科有点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回南天,引起的;

同个切割房,4台切割机,就乐普科出问题。

网友:
标记:乐普科(激光切割设备)的维修费用标准。若干年后,我的超声波金丝球焊线机也能按这个标准的10%收费就行了。

网友:
这个首先要判断保险丝那里是否对PCB板上的电源地是否短路 , 如果短路 , 可能就是板载电源芯片或相关滤波电容那里出了问题 ; 如果没有短路 , 那情况就会复杂点 , 需要懂行的专业的激光切割机维修人员介入了 ; 建议找深圳或东莞的激光切割机国内销售厂家人员询问一下处理意见 ......

网友:
一般的驱动故障是IPM模块或者驱动光耦,建议检查后级功率放大部分,控制部分很少出现问题。

网友:
龙人网址:http://www.pcblab.net

网友:
也有可能是大芯片击穿的,不一定是电源坏。如果芯片没程序不难。

网友:
5个dsp和1个fpga
风扇下面 估计还有2个 cpu ...是吧? 高大上的东东

网友:
这块板好修,DSP坏了就乖乖的买板,其它的就剩电源和驱动部分了,都是可以换的,最好先看看那些个钽电容有没有击穿.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大芯片坏的机率几乎没有。

网友D:
这设计真TMSB,功率和信号做一起,独立做多好,维护维修都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什么东西挡住运行机构,或者线轨、丝杠进了杂物,使步进或伺服电机阻力增大,进而导致驱动板过流而 ...

确实有可能,烧MOS,然后短路,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设计真TMSB,功率和信号做一起,独立做多好,维护维修都方便。

根本就没考虑修,只考虑收钱!

网友:
关键是要知道哪里坏?

网友:
准备好重新买的准备,看下论坛谁能修的给他试试,说不定能修好,估计就是马达驱动IC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维修还是比较黑的,维修费都是换板+人工费,哪怕是仅仅一个电阻电容坏了。 ...

不能算黑吧,多久才开张一次,没听说谁靠这个暴富的。换你那个例子,打比方说我出你4倍的费用干吗?

网友:
首先要排除电机的问题,如果电机出问题也会容易烧驱动板。曾经有一个步进电机就是工作一段时间烧驱动MOS。后来换了电机就好了。
另外烧保险丝大部分故障在大电流的末级出问题,前端逻辑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少。
如果急于使用那就先修复再说,时间也是金钱。但是坏板子可以请高手慢慢修。至少以后有个备份板了。

网友:
8万是超级黑,楼主要是修不好,想办法别的替代,新的也不要8万,只要知道原理,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网上搜一下,运动控制 驱动板。机械设备的机械部分才是主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维修还是比较黑的,维修费都是换板+人工费,哪怕是仅仅一个电阻电容坏了。 ...

听说过: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吗?

网友:
价格就在那里了,为何不先自己搞搞,实在不行再高新请人。

网友:
smcu介绍:SMCU II – universal motor controller for two synchronous axesThe SMCU II is a motor controller for highly synchronous path control of two axes. DC, 2- and 3-phase servo, stepper and linear motors can be connected. Powerful algorithms and high sampling rates guarantee high quality control. The SMCU II can be expanded by up to three DAC1005 axis controllers on a local CAN bus so that up to five axes can be controlled on one path. The interfaces for limit switches, digital and analog inputs and outputs, and encoders (optional) are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aster PC is done via the serial port (RS232) using our VisualControl®-API. Installation and start up, and parameterization are done with the LPKF MotionTools.

网友:
检查供电部分和驱动部分,基本就这两点毛病。

网友:
拍的太模糊了,高先生再传个清晰的吧!

网友:
如果是用的有刷直流电机,电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
如果保险挂了,DSP知道保险挂了,然后DSP不开心,每次都把驱动每个臂直通,每次都直通,保险丝来几个烧几个,,,烧几个,,,

然后他们死活就想要8W,因为他们就想要8W。黑不黑你们自己评论,LPK就收8W

做企业的一个更高竟界。国外产品的维护都比较贵。

如果任何一个产品都保证十年的使用,那厂家都得活活饿死。

我以前遇到国产的上百万的设备也是活活的加后门。活活的给我破了、破了、、、

网友:
可以找个热成像,看一下那里发热,找相同型号的替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个切割房,4台切割机,就乐普科出问题。

高先生,

你先把这块板子上的可拆模块 拆下来,(两个小风扇的线不要动)

观察板上的走线,IC,胆电容(一般板子后面更多,每个芯片周围都会有),如果他们击穿,都有很大的比率出现外观上的烧坏痕迹,

用万用表测电源端(就是烧保的险那里)到地的电阻  是不是短路, 如果电阻正常(非短路),

可以换上保险 加上电源 ,上电实验一下,这时可以用手感觉一下板上各个IC的发热情况, 注意电源要发现异常时可以随时断开,

如果保险没有继续烧,就查刚拆下来的模块,模块没问题的话,问题就在这块板子的负载上!

如果保险立马又烧掉,而你发现某个IC         或电容 发烫,那恭喜你!你已经找到了病灶        !

如果保险烧了,又没发现有发烫现象,这时,需要一个杀器,你可以在烧的保险后面加上一个可调的,最大电压不超过原电路电压的 大电流电源,慢慢加大供给的电流……干什么?

烧板!一般的板上的电源电路 带负载能力都有限,当你外接一个大电流电源时,你板上那处短路的所在就会暴露无疑……

而且因为你的电压每有超过它的原电压,也不会对正常的芯片造成损害!而病灶确在大电流的攻击下显露出真容!

用此方法,找到并换掉异常的芯片,或者其他器件   ……   药到病除!

网友:
话说没有图纸,没有板上的程序,维修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呵呵,原厂肯定回复不能修复,即使是坏了个电阻,不然哪来的利润!

网友:
感觉是功率管的事,可以拿个万用表量量内阻 看哪里有异常,控制和输出口上有各种隔离和驱动,轻易不会烧到里面。还有就是上电测一下电源芯片输出电压。高先生可以找坛子里的妇科圣手 嘿嘿。

网友:
热成像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2014-06-26):
烧板的办法不错哦,今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
买整个主板换上吧。 太黑了 。

网友:
前不久其他系的高端仪器坏了,去售后检测通过换板子的方法确定是一块信号采集板坏了,只能直接换,要价两万
给我拿来,用热成像看有两块AD发热严重,检测电源供电及数字部分什么的都正常,直接买两块AD换了,上机就好了

可惜人家老师只给了1000块...谁让咱是学生的...倒是从付出的劳动看也还好了,一晚上的工夫而已

网友F:
检测这种短路及电源故障热成像仪绝对是利器

除了上面说的之外,前不久还修了个十几年前的价值几万块的进口电子天平,电源部分的问题,也是用热成像确定的故障位置

网友:
LZ找个本地的高手搞一搞估计还是很容易搞定的,只要带程序的部分没坏,电源和驱动部分都好办

网友:
用过了乐普科的早期的机器,99年一台钢网切割机近500W RMB ;当时那个机器用了有8年左右了,突然通讯不上,然后厂家说通讯卡坏了,换卡要2500欧元,自己拆下卡看了下芯片和接口,感觉就是一个串口而已,不过那个卡是ISA接口的,控制那台机器的也是一台老奔3的带ISA接口的电脑,干脆自己换了一台电脑外加一个PCI串口卡,由于那个接口是25PIN串口,再花了20多块买了个25转9,搞定
怎么都花不到2500欧元······················
然后过了有一年,视频采集卡也罢工了,又是一个超高的报价,,拆下卡咨询了一下做视频卡的,3000块搞定············
同样的,楼主可以从这块控制卡着手找卡的生产厂家,如果是乐普科自己研发的那就只能找人看看能不能修复,如果不是直接找控制卡厂家,这样的卡要不了8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检测这种短路及电源故障热成像仪绝对是利器

除了上面说的之外,前不久还修了个十几年前的价值几万块的进口 ...

对你说的热成像仪感兴趣!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对你说的热成像仪感兴趣!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呢?

FLUKE TI32

大概八万左右

网友:
楼主在深圳哪里呢?看看能不能帮忙?
我在深圳龙华

网友:
引用 网友F:
FLUKE TI32

大概八万左右

多谢多谢! ,买来维修用投资大了点!除非维修都是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楼主碰到维修潜规则了,楼主整台机器多少钱???

网友:
量光耦输入端信号.如果有.数字问题没事.就好办了.如果没有.果断换板.

网友:
我们公司有台fluke的源坏了,过了保修,3万块的设备维修费要1万2。没办法,自已拆了死马当活马医,最后花了不到10块大洋搞定。这些公司太黑,根本就不是想维修。

网友H:
千万别用52楼的方法,weixiana

网友:
路上也要收费啊,太会赚钱了。。。。。。。。。。。

网友:
看上去很高科技啊。话说这个没保修吗?

网友:
柯达的X光机换个激光头,上门费一万五。激光头不是标准件,市场是买不到。

网友:
报价单值得学习

网友I:
这报价吃人的节奏

网友(2014-10-27):
报价很牛叉,值得学习

网友:
讨论的都是大神啊,学了很多经验

网友:
够胆量的就自己试试,大多数情况都是非编程器件损坏导致的,只要细心检查,通常是可以查出问题所在,不过不建议通电方式测试,这样很容易导致小问题变大问题

网友:
坏的东西超不过1000

网友:
楼主的拍照技术实在是有待提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报价吃人的节奏

吃人不吐骨头的节奏

网友:
维修这东西一定要对设备原理要熟悉,不熟悉的话他要10万也正常

网友:
不知道后来怎么修好的?花了多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高先生,

你先把这块板子上的可拆模块 拆下来,(两个小风扇的线不要动)

果然是维修专业的,学了好多新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果然是维修专业的,学了好多新招,谢谢

线路板修过就会有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千万别用52楼的方法,weixiana

没有什么危险的,一个小电容炸了还能比的上一个大鞭炮么,所以不用怕  哈哈

网友:
可以先查查电压转换回路,如DC/DC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看来大家都对这个收费标准比较感兴趣。

网友:
这个收费标准确实太高了

网友:
如果没有原画图,那你只能猜它的电路由哪几个模块组成,再猜可能是哪个模块出问题了,目的明确后再细查。

网友:
最后结果怎样了

网友:
学习了, 求最后结果

网友:
学习了不少维修电路的经验。
热成像仪感觉是个不错的维修电路的思路,有条件的话打算试试。

网友(2014-12-09):
乐普招人么?赶紧去应聘去了,这样的收费工资应该少不了吧?

网友:
8万啊。。。。好贵

楼主: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乐普科说国内只换不修(换要8万左右),我们只好派人拿到香港去,然后寄德国修,总共花了1万多港币

网友(2015-07-08):
8万也太贵了

网友:
拿去华强北 分分钟 给你抄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