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拼版嘉立创才给做

楼主(2014-05-13):
如图,我搞成这样的邮票孔方式,嘉立创还是按单块板审核呢,到底怎么样拼版才可以呢?

网友:
拼版都要收费的哇。

网友A:
怎么拼都可以做。就是收费的问题

如果你不想出拼版费用,那就只能找别家了。淘宝有

网友:
应该算5块板子吧

网友:
按5块来审核

网友:
中间不V割就算一块,之前提到过,回来自己割

网友B:
我一直都是自己割!用勾刀慢慢划,两面各划一定深度,再一掰就好了。最高记录是在100mm*100mm大小的板子里画了五种板。

网友:
自己切割,我现在打板,要求不高的,用0.6mm,用剪刀直接剪开……你可以用0.8mm的,用刀一刀划,也是很容易搞定的
一般人我是不告诉他的

网友:
不用问。5块板

网友:
关于样板与小批量能拼板出货(即连片出货)的要求:

小批量订单:拼板后要达到7.5*7.5CM以上;至少做50个拼板;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小批量只要是方形的板,只要至少有1条边大于1CM,我们能帮画拼板文件,拼板出货。

样板拼版要求:拼版尺寸V割方向大于8CM,单边尺寸大于2CM,外形规则就可以了

全国最大pcb电路样板厂深圳嘉立创 单双面板50元/10片 四层板100元/10片 电话18681568435 企业QQ:800058295

网友C:
楼主是想省拼版费用的,楼上你理解偏差了些

网友:
貌似规则说画在一起不分开不算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拼都可以做。就是收费的问题

如果你不想出拼版费用,那就只能找别家了。淘宝有 ...

我在淘宝也搜了,有的给我报价800多呢?能推荐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自己割!用勾刀慢慢划,两面各划一定深度,再一掰就好了。最高记录是在100mm*100mm大小的板子里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省拼版费用的,楼上你理解偏差了些

是的,就是想省点钱,呵呵

网友:
以前记得不管有没有分开,看起来像拼板都不让过的。现在已经不错了,你不要在板之间开工艺边自己回来切应该是能过。

网友:
想省钱就自己出点力气,别这样搞,自己用个锯条就能搞定,3角钱的锯条就行。

网友D:
听说华强快捷能拼。仅仅是听说。

网友:
我难道会告诉楼主   我拼板的时候只需要JLC切一个正方形给我,中间的电路没有用地链接只画了印丝线表示分开,JLC都不给我做吗?

网友:
表示深受其害,坐等有好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听说华强快捷能拼。仅仅是听说。

是的,我拼板都是在那做的。

网友:
给多点钱,你想咋拼都可以!原来说同一块板子多拼10*10内可以做,其实也不是。反正想拼版,就得多给钱,找淘宝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拼板都是在那做的。

果断MARK啊。以后选华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断MARK啊。以后选华强试试看。

自己拼好板,50块可以做一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想省点钱,呵呵

打邮票孔,也是做回来自己割的,也很好割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果断MARK啊。以后选华强试试看。

哈哈,嘉立创板块变成推广华强北

网友:
用邮票孔,开槽拼版都要加拼版费的
加个丝印方便回家自己割是不收拼版费的
高生上次回复过

网友:
买把切纸的刀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自己割!用勾刀慢慢划,两面各划一定深度,再一掰就好了。最高记录是在100mm*100mm大小的板子里 ...

我拼了7块,审核没过,删掉2块才给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哈哈,嘉立创板块变成推广华强北

哪里好去哪里,哪里方便去哪里。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打样PCB和钢网都是在JLC做的。附上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5月份的钢网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好去哪里,哪里方便去哪里。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打样PCB和钢网都是在JLC做的。附上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 ...

哇,接不少活喔;其实打样拼板都在嘉立创做,做完自己用JJ切出来就变成几块板了

网友:
对什么是拼版,不太了解。都是做一块板,用不到拼版,嘉立创的确比别人的便宜。但是做板工艺能提高一下就好了。要是能做0.2mm过孔,5mil 安全距离,及5mil线宽,就好了

网友:
怎么拼都给做啊,只是收拼版费

网友:
莫大的秘诀,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自己割!用勾刀慢慢划,两面各划一定深度,再一掰就好了。最高记录是在100mm*100mm大小的板子里 ...

话说勾刀在哪买的呢?站内短信一个地址给我,可否?提前感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拼了7块,审核没过,删掉2块才给做

我在10×10面积内拼了7块,不过把地连起来了,JLC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话说勾刀在哪买的呢?站内短信一个地址给我,可否?提前感谢了;

随便路边找个文具店,一般都有雕刻刀、勾刀卖。

网友J:
找了一个装修师傅,只肯整体包下来,刷下乳胶漆,1500,估计不用2天就能搞定。
如果10块板子,平均每块才5元都觉得比较拮据的话,我会考虑转行做点别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找了一个装修师傅,只肯整体包下来,刷下乳胶漆,1500,估计不用2天就能搞定。
如果10块板子,平均每块才5 ...

对,就应该贵点。电工才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就应该贵点。电工才有价值。

如果是公司要求如此控制成本,早点离开好,个人想这样控制成本的话,不如找点其它爱好,都比搞电子来钱快

网友I:
合理控制成本有什么不对,了解好规则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在10×10面积内拼了7块,不过把地连起来了,JLC做了。

其实我只删掉了一块,把两个转接小板的地铺在了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合理控制成本有什么不对,了解好规则就对了。

赞同!再说这种省钱的拼版方式还是jlc论坛里面贴出来的,可见jlc也是认可的。再者首先是电工们的收入太低,才想尽办法省点钱。为什么收入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了。。。一切要从1921年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