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过智能电表抄表,为毛读电表一点反应木有(已解决)

楼主(2014-05-13):
主控用的KE02Z64VLC2,转成RS485接口,发送命令读取电表的当前有功总电量,但是电表一点反馈信息都木有。电路图如下:

发送的数据串为:
0xFE,0xFE,0xFE,0xFE,0x68,0x23,0x62,0x18,0x66,0x88,0x00,0x68,0x11,0x04,0x33,0x33,0x34,0x33,0x3D,0x16
智能电表接收该数据串后应该返回一帧电能量数据,但目前电表死活都没有任何反应。
波形图如下:

黄色是单片机串口的输出,绿色是485+和485-之间测得的差模电压。
电表规约是DLT645 /2007 波特率为默认的2400。

16:20更新进展
-----------------------------------------------------------------------------------------------------------------------------------------------------------------------
去朋友那里借了一个232转485,能够用软件读得智能电表的读数,用示波器测了一下485+和485-的差模电压,和我的电路发出的信号有很大的差异,如下图所示:
黄色是我的,不发数据时485+ 485-之间的电压为0V,发数据时 峰峰值才只有5V。
绿色是232转485发出的信号,不发数据时485+ 485-之间的电压为5V,发数据时 峰峰值达到了10V,感觉这才是对的,但我无法从我的电路上判断出什么问题。

网友A:
看下电表地址是否对的!

网友B:
注意读电能标识码是否选择正确。数据发送时候要加上0x33。
感觉你这个数据帧有问题。晚上回去翻翻以前的案子,再具体给你讲。

网友C:
FE FE FE FE 68 AA AA AA AA AA AA 68 13 01 34 14 16
用这个命令帧试试,同时看看液晶上是否有电话筒的指示!

网友:
地址不对吧 协议很简单啊

网友:
把我的debug.txt发一部分给你参考下

v1.0---Create Power_Meter_Debug.txt 2013-09-30

1)读取地址命令

01号电能表---返回长度22
TX:FE FE FE FE 68 AA AA AA AA AA AA 68 13 00 DF 16
RX:FE FE FE FE 68 11 11 11 11 11 11 68 93 06 44 44 44 44 44 44 67 16

TX:68 AA AA AA AA AA AA 68 13 00 DF 16
RX:FE FE FE FE 68 11 11 11 11 11 11 68 93 06 44 44 44 44 44 44 67 16

02号电能表---返回长度18
TX:FE FE FE FE 68 AA AA AA AA AA AA 68 13 00 DF 16
RX:68 11 11 11 11 11 11 68 93 06 44 44 44 44 44 44 67 16

TX:68 AA AA AA AA AA AA 68 13 00 DF 16
RX:68 11 11 11 11 11 11 68 93 06 44 44 44 44 44 44 67 16

2)读取正向有功总电能

01号电能表
TX:FE FE FE FE 68 11 11 11 11 11 11 68 11 04 33 33 34 33 18 16
RX:FE FE FE FE 68 11 11 11 11 11 11 68 91 08 33 33 34 33 75 49 34 33 C1 16

TX:68 11 11 11 11 11 11 68 11 04 33 33 34 33 18 16
RX:FE FE FE FE 68 11 11 11 11 11 11 68 91 08 33 33 34 33 75 49 34 33 C1 16

02号电能表
TX:FE FE FE FE 68 11 11 11 11 11 11 68 11 04 33 33 34 33 18 16
RX:68 11 11 11 11 11 11 68 91 08 33 33 34 33 A7 43 33 33 EC 16

TX:68 11 11 11 11 11 11 68 11 04 33 33 34 33 18 16
RX:68 11 11 11 11 11 11 68 91 08 33 33 34 33 A7 43 33 33 EC 16

网友D:
要注意做一下FE个数的判断处理哦,不同的表厂的个数不一样的,当初就是这个问题我只用了2/4/6后来发现要把全部情况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表地址是否对的!

地址肯定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读电能标识码是否选择正确。数据发送时候要加上0x33。
感觉你这个数据帧有问题。晚上回去翻翻以前的案 ...

好像是我发出的485信号不对,差模电压不够,看我楼主位最后那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做一下FE个数的判断处理哦,不同的表厂的个数不一样的,当初就是这个问题我只用了2/4/6后来发现要把 ...

DLT645 2007不是规定都必须是4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E FE FE FE 68 AA AA AA AA AA AA 68 13 01 34 14 16
用这个命令帧试试,同时看看液晶上是否有电话筒的指 ...

这个电表很便宜,上面木有小话筒啊、。

网友E:
楼主波特率波形上看对不对啊

网友F:
120欧的匹配电阻加在发送端吗?这样你的电压就被削了1/3了。
另外30欧电阻限流一般是用PTC的。你这样估计过不了标准吧?

网友F:
另外你第一张图测试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你的2个表笔地是隔离的吗?如果不是隔离的,一个测TTL一个测485信号会有共地问题吧?
如果单片机和485部分电源隔离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你第一张图测试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你的2个表笔地是隔离的吗?如果不是隔离的,一个测TTL一个测485信 ...

一个表笔位于 单片机地和单片机UART01_TX之间
另外一个表笔位于 485+和485-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0欧的匹配电阻加在发送端吗?这样你的电压就被削了1/3了。
另外30欧电阻限流一般是用PTC的。你这样估计过 ...

感谢你的回复,我的确是将120欧姆电阻接在发送端的,这样接不行吗?
我这个没有标准要求,后续如果有要求的话再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你第一张图测试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你的2个表笔地是隔离的吗?如果不是隔离的,一个测TTL一个测485信 ...

另外 我用万用表测我朋友的232转485转换器的485发送口 485+和485-之间的电阻无穷大,它似乎没有用那个120欧姆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波特率波形上看对不对啊

这个感觉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表笔位于 单片机地和单片机UART01_TX之间
另外一个表笔位于 485+和485-之间 ...

如果你的示波器2个探头地是不隔离的,并且你的单片机电源和485电路电源不隔离的话,这样测试会有问题,相当于485 A或B跟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示波器2个探头地是不隔离的,并且你的单片机电源和485电路电源不隔离的话,这样测试会有问题,相 ...

好的,明天上午去去公司测一下,看示波器探头是否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示波器2个探头地是不隔离的,并且你的单片机电源和485电路电源不隔离的话,这样测试会有问题,相 ...

好像示波器是有影响,我第一个图和第三个图测得的板子输出的485+和485-的波形垂直分量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示波器是有影响,我第一个图和第三个图测得的板子输出的485+和485-的波形垂直分量就不一样。 ...

上家公司做智能抄表集中器之类的,虽然我不是负责硬件,不过485这部分测试还是严格的。静电,然后AB加220V电压多长时间不坏等等。。你这个不是用在工业上的产品?

网友G:
原来甘多人做电表的。
1、看过那个帧是抄00010000(当前正向总电量),是07电表。确定那表没坏?
2、我测试很多,怎么485AB端是1.5V
3、试试下发97帧看看

网友H:
没搞过,但是你可以用电脑进行确认啊,不一定是你的有问题啊,将表接到电脑上,然后输入命令,看能回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搞过,但是你可以用电脑进行确认啊,不一定是你的有问题啊,将表接到电脑上,然后输入命令,看能回得来! ...

已经确定了,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甘多人做电表的。
1、看过那个帧是抄00010000(当前正向总电量),是07电表。确定那表没坏?
2、我测试 ...

的确感觉是AB端的电压不够,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了,表没有问题

再把你的主机接电脑上看一下,正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把你的主机接电脑上看一下,正确不正确!

好建议,明天去公司试一下。

网友I:
用这个串口调,电表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这个串口调,电表专用。

3q,不过我有更专业的软件呢

网友J:
把120欧电阻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120欧电阻取了吧,

这个试过,如果取了了话,测不到差模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做一下FE个数的判断处理哦,不同的表厂的个数不一样的,当初就是这个问题我只用了2/4/6后来发现要把 ...

再请教下,我这个表发出去并不需要发4个FEH,
但反而接受到了表发给我的4个FEH,
你的意思是发出去的FEH数量不固定还是接受到的FEH数量不固定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我这个表发出去并不需要发4个FEH,
但反而接受到了表发给我的4个FEH,
你的意思是发出去的FEH ...

规约里要求是有4个FE,作用应该是有的表会进入睡眠,发FE唤醒。
我以前测试的时候不发FE很多表也能正常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规约里要求是有4个FE,作用应该是有的表会进入睡眠,发FE唤醒。
我以前测试的时候不发FE很多表也能正常回 ...

那表发给采集器的4个FEH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我这个表发出去并不需要发4个FEH,
但反而接受到了表发给我的4个FEH,
你的意思是发出去的FEH ...

你能好好看下我前面贴的debug数据吗
针对两种不同的表的实验,数据都是真实记录的,两种表都是量产的,客户在用的

读取的方式你也可以参考我的方式进行,对你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好好看下我前面贴的debug数据吗
针对两种不同的表的实验,数据都是真实记录的,两种表都是量产的,客 ...

一个有返回FEH ,一个木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有返回FEH ,一个木有

恩 这种返回的个数不确定  解析的时候需要考虑进去,两个表是不同厂家的  一个是微胜的一个忘记了好像是河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 这种返回的个数不确定  解析的时候需要考虑进去,两个表是不同厂家的  一个是微胜的一个忘记了好像是 ...

貌似这种返回了FEH的表 不符合DLT的规范

楼主:
(已解决)
原因如下:
1、我发送数据时前面多发了4个FEH,而我的电表不需要。
2、我进行测试时候,由于示波器2个探头的地不是隔离的,导致485-和地短到了一起,故电表无反应。

另外请版主帮忙结下帖,我楼主位不能编辑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3q,不过我有更专业的软件呢

楼主能把软件共享下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原因如下:
1、我发送数据时前面多发了4个FEH,而我的电表不需要。

一般调试232跟485通讯的时候都是用电脑连接,两边都调好直接对接,可以保证软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把软件共享下吗

软件有权限,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一般调试232跟485通讯的时候都是用电脑连接,两边都调好直接对接,可以保证软件没有问题!  ...

电表设计有问题,那一家的电表?
按照标准发不发FE,不论几个,电表都应该可以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如果取了了话,测不到差模电压的

是否有差膜电压与 120电阻没有关系,

网友J:
你偏置电阻 是不是接反了,你看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偏置电阻 是不是接反了,你看看这个图

我看到的很多参考电路恰好与你的相反

网友:
遇到过电表返回值没有FE的,
如果发给电表的没有FE,
岂不是不符合07规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电表设计有问题,那一家的电表?
按照标准发不发FE,不论几个,电表都应该可以接收! ...

在我们搞研发的时候,不能说因为别人的东西有问题就不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包容的心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我们搞研发的时候,不能说因为别人的东西有问题就不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包容的心理! ...

1,这里纯属技术讨论,所以只有正确或者不正确!
2,按照DL/T645-2007,是必须发4个FE,用于唤醒对方,而按照老的DL/T 645-1997 是需要发1-4个FE!不符合标准就是明显的问题!
3,包容是对!但是恐怕你包容了这个错误的电表,反而无法兼容某些正确的电表!比如某些电表设计时,一定要通过FE来自适应波特率!

网友:
串口监控……一招搞定

网友L(2014-09-05):
地址读取回来的有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地址读取回来的有对吗?

问题已经解决了哦,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帖子啦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哦,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帖子啦

哈哈,没认真看时间。

网友:
搞智能电表的坛里也不少高人哦

网友M(2015-02-08):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哦,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帖子啦

LZ,数据标识怎么搞得啊?
A相电压应该是02010100,但实际发送的却是33343435,有点不明白,能不能解释一下?

例如我查A相电压
送→        11H        FE FE 68 17 40 08 00 00 09 68 11 04 33 34 34 35 1D 16         2015-02-07 23:37:56
接收←        91H        68 17 40 08 00 00 09 68 91 06 33 34 34 35 66 56 5B 16         2015-02-07 23:37:57        成功

这个数据怎么判读?

网友:
这样多人搞电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M:
LZ,数据标识怎么搞得啊?
A相电压应该是02010100,但实际发送的却是33343435,有点不明白,能不能解释一 ...

你找电表645-2007协议里看下 就知道了啊
数据部分要加0x33。还有发送顺序也有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找电表645-2007协议里看下 就知道了啊
数据部分要加0x33。还有发送顺序也有规定 ...

研究了好几天645规约,还是一头雾水,智商不够,泪奔。。。

网友:
这应该不难吧,DLT645-2013,IEC62056-21,ANSI C12.18都做过已批量生产产品,

网友:
怎么是cdt不是modbus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