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Design Studio 加上点小工具吧(已解决)

楼主(2014-05-13):
在linux开个minicom有时候有点麻烦

将Kinetis Design Studio 打造成瑞士军刀之类的开发工具,加个串口什么的就比较方便一些

http://www.mikroe.com/

这家公司的集成环境加了好多的开发用的小工具

网友A:
楼主你是指在KDS中找不到串口界面吗?
这个一般是借助串口助手去调试哦。

楼主:
你说我知不知道用串口助手,你在集成开发环境中集成一个,不更省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我知不知道用串口助手,你在集成开发环境中集成一个,不更省事吗?? ...

软件肯定是集成的,在window-》show view-》other-》remote systems中有terminals。
这个和CW一样是有的,但是由于目前的KDS还是beta版本,正式版本还没有发布出来,所以可能功能还没做全。
不久将会推出正式版本,就会有这个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肯定是集成的,在window-》show view-》other-》remote systems中有terminals。
这个和CW一样是有的 ...

这么深,比*****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指在KDS中找不到串口界面吗?
这个一般是借助串口助手去调试哦。 ...

minicom不是串口助手??

你说的串口助手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com不是串口助手??

你说的串口助手是哪个??

minicom当然是串口助手的一种。
我说的串口助手就是指能够检测串口通信的小工具,windows下的超级终端也是的,还有其他好多的串口助手软件。
目前KDS我看了下,虽然找到了,但是貌似还没有做上去,没找到设置的地方。
正式版本的应该会有。
关于所在位置,其实和CW的位置几乎一样,你知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