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电脑终于配置好 可以拍砖了

楼主(2014-05-13):
1.CPU              1384

          淘宝购买  就一个塑料泡沫包装

2.风扇         98

          易迅购买   太霸气了。U3机箱给的尺寸不准确,导致现在我的硬盘挡板安装不上了,风扇太高大了。第一次安装有些晕

3.内存         479

          易迅购买   京东自营快递很慢

4.显卡         939

          易迅购买  显卡很霸气,第一次上电没有给显卡上电源 ,一长三短报警。    两个DPMINI,可我的显示器是DP接口还要转换

5.主板         409

        易迅购买    话说入门B85M-E,并听说B85M-G比较好。B85M-E 三相供电听说支持E3有些吃力。主板布局不是很给力。

6.键盘+电源    288

        易迅购买    500W电源 电源风扇只能对着主板超过12CM。 烂键盘

7.机箱         299.9

        苏宁易购

8.显示器       1499

        京东商城   支持2K显示。

9. 硬盘    339

        易迅购买

总共:5395.9 + 339 = 5734.9
     购买中使用 苏宁 满399-100 优惠卷  易迅满300-20多张   100-10优惠卷

机箱很不满意,电源挡板根本安装不上。 尺寸说明不对,硬盘挡板不能安装。 第一次组装终于点亮了。显卡安装驱动以后HDMI不能用了,以后在找找原因。
已经安装WINDOWS8.1 后期多多测试。

编辑原因:加入硬盘

网友A:
LZ这买个电脑分了好多地方购买。哈哈。。。

我一般都是在一家全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买个电脑分了好多地方购买。哈哈。。。

我一般都是在一家全买上。

这个不是易迅 有优惠卷,分了多个帐号购买。 哪里便宜买哪家。

网友B:
这个价格 也不低哈

网友C:
风扇没必要买那么大的 我的E3风扇转速很低 散热片也就温温的, E3温度很低的。
我的配置 12年初买的

E3 1230V2
技嘉B75
骇客1600
显卡560
电源BP430
显示器LG 23.6寸
鼠标键盘 雷柏的无线套装
风扇和机箱忘了。。。。

到现在没死过机没蓝过屏  除了有次清理电脑,CPU风扇忘插了 玩了一晚上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没必要买那么大的 我的E3风扇转速很低 散热片也就温温的, E3温度很低的。
我的配置 12年初买的

没有经验。看很多人说那个玄冰400 比较好。就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 也不低哈

就是显卡和CPU价格高

网友:
该买块固态硬盘!效率提升很明显!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该上SS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显卡和CPU价格高

显示器价格也不便宜,牌子不好,一般三星,

网友D:
楼主之前说SSD的唯一优点就是开机速度快了。

网友:
SSD,容量至少3位数的

网友:
挺贵    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之前说SSD的唯一优点就是开机速度快了。

哈哈!!
确实是这样说的。

我的理解
现在SSD安装一个系统差不多用完了,大容量的又贵的。如果软件还是安装到机械硬盘上,也不能很好的体现SSD的价值。
128G SSD对我来说太小,其它的又太贵了。

我的电脑可能会上 MAC OS + LINUX + WINDOWS8.1  .用SSD意义不大。

网友E:
这电脑就CPU,显卡之类的贵,主板却很低。一般都不行。单位的电脑CPU  内存  硬盘和我家的差不多,但是XP跑起都吃力,我的WIN7  WIN8都没有问题。所以主板不能省。

网友F:
显卡太老,主板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脑就CPU,显卡之类的贵,主板却很低。一般都不行。单位的电脑CPU  内存  硬盘和我家的差不多,但是XP跑 ...

看需求了。量力而行。很难完美。我的标准看主板的价格。这个主板价格偏高,我买的时候促销加优惠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卡太老,主板太小

主板是由于机箱限制。显卡定位在1000左右。挑选了一个合适。

网友:
没有SSD,差评

网友:
之前弄了个华硕 b85m-g主板花了 530,n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确实是这样说的。

干嘛这么杂啊

网友:
CPU 很好哦,完整的支持虚拟化和硬件虚拟化哦。。。买块支持硬件直通的主板跑EXSI吧~这年头硬件资源实在是太浪费了

网友G:
土豪啊,我刚配的电脑,主机才一千块钱。

网友:
口水你的u
我一直没下决心买呀

网友H:
键盘真省,,木有SSD...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键盘真省,,木有SSD...

能省就省。哈哈!!ssd 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土豪啊,我刚配的电脑,主机才一千块钱。

看需求了兄弟。
小时候给你1块就是巨款了。 现在给你100你也觉的是小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需求了兄弟。
小时候给你1块就是巨款了。 现在给你100你也觉的是小钱 ...

这么好的显卡,主要用做游戏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好的显卡,主要用做游戏机吗?

玩的也不多。有时候玩玩DOTA 。
也算是中低显卡。
780 770 才是我想要的。
这个显卡的价位就是750TI的。

用一个27寸2K的显示器。这个显卡标识支持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