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和各种仿真软件

楼主(2014-05-13):
刚学完Verilog语法,看到很多软件,quartusII 和modelsim,等等一系列的软件。不知道他们分别都是干什么的。请教高手指导一下,都有哪些常用的软件,作什么用的。

网友:
quartusii是编程环境,modelsim只是一个仿真工具,和quartus一起使用的!还有就是DSPBuilder  和nios ii

网友A:
友情提示,quartus和modelsim破解的时候先破解modelsim再破解quart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quartus和modelsim破解的时候先破解modelsim再破解quartus。。。。。

友情提示无效...我还是先破解Quartus II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示无效...我还是先破解Quartus II的...

额。。。好吧,我一开始也是先破解的quartus结果破解完modelsim之后quartus无效了,再重新破解一次quartus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好吧,我一开始也是先破解的quartus结果破解完modelsim之后quartus无效了,再重新破解一次quartu ...

我已经破解quartus  ,还没装modelsi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破解quartus  ,还没装modelsim呢

没事,可能只有我有这问题。。。要是安装并破解完modelsim之后 quartus不能用了的话再重新破解一次quartus就好了

网友:
设置好LM_LICENSE_FILE 环境变量就好

楼主:
果真是,装完modelsim,quartus就得再重新破解了,我居然把第一次怎么破解的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