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总线从机发送接收源码下载,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5-13):
有什么用就不废话了吧,反正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用....
功能:
1、接收主机发送的数据并储存在内部缓冲区,然后通过串口打印输出;
2、主机读取数据时,将内部缓冲区中的数据返回;
3、发送接收都采用中断方式实现,经验证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串口打印输出的数据:

主机(Ginkgo USB-I2C)发送的数据:

主机(Ginkgo USB-I2C)接收的数据:

STM32单片机源码下载:

Ginkgo USB-I2C适配器软件下载:

PS:Ginkgo USB-I2C适配器也支持从机模式接收数据

网友:
收藏先,今后可能遇得到. 多谢分享!

网友A:
为什么我装程序后打不开,说是计算机丢失libusb0.d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装程序后打不开,说是计算机丢失libusb0.dll

应该是要先安装USB-I2C适配器的驱动,你可以到www.viewtool.com去下载

网友(2014-06-13):
是硬件IIC吗。

网友(2015-08-08):
非常感谢LZ分享

网友(2016-03-14):
谢谢楼主的代码,本人刚好在实现stm32模拟从机eeprom功能,参考了iic初始化和中断函数,目前还在测试中。

网友B(2016-06-14):
stm32  i2c作为从机调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i2c作为从机调通了吗?

通了.............

网友B:
能提供一下源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一下源码不?

不是有下载吗?要我送到你手里啊?

网友B:
不好意思,说错了,源码已经提供了,我测试下来 我用的以下代码:
void I2cSlave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B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2C1 pins: SCL and SDA ---------------*/
        GPIOB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B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B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B_InitStructure);

        GPIOB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1_INT_PIN;
        GPIOB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B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B_InitStructure);
        I2C1_INT_H();
}

void I2C1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and enable I2C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2C1_EV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I2C1_Mode_Config(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 I2C2configuration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I2C_SLAVE_ADDR;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î¸ß400k*/
        /*Enable I2C1 */
        I2C_Cmd(I2C1, ENABLE);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I2C1_NVIC_Configuration();
        // Enable I2C1 event and buffer interrupt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EVT | I2C_IT_BUF, ENABLE);
}

void I2C1_Slave_Init()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I2cSlave_GPIO_Init();
        I2C1_Mode_Config();
        I2C1_NVIC_Configuration();
}

中断如下:
volatile uint8_t I2C1_SlaveModeFlag;
volatile uint16_t I2C1_SlaveWriteDataNum;
uint16_t I2C1_SlaveWriteDataIndex;
uint16_t I2C1_SlaveReadDataIndex;

void I2C1_EV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16_t dataIndex = 0;
        if(((uint16_t)(I2C1->SR1)&(uint16_t)(0x0002))==0x0002){//Address matched (slave mode)
                if(((uint16_t)(I2C1->SR2)&(uint16_t)(0x0004))==0x0004){//Data bytes transmitted
                        I2C1_SlaveModeFlag = SLAVE_WRITE;
                        I2C1_SlaveWriteDataIndex = 0;
                        I2C1->DR = I2C_Slave_Send_Buffer[I2C1_SlaveWriteDataIndex++];//´Ó»ú·¢ËÍģʽÏÂдһ×Ö½ÚÊý¾Ýµ½Êý¾Ý¼Ä´æÆ÷
                }else{//Data bytes received
                        I2C1_SlaveModeFlag = SLAVE_READ;
                }
        }
        if(((uint16_t)(I2C1->SR1)&(uint16_t)(0x0040))==0x0040){//Data register not empty (receivers)
                if(I2C1_SlaveModeFlag == SLAVE_READ){
                        I2C_Slave_Send_Buffer[I2C1_SlaveReadDataIndex+dataIndex++] = I2C1->DR;
                }
        }
        if(((uint16_t)(I2C1->SR1)&(uint16_t)(0x0080))==0x0080){//Data register empty (transmitters)
                if(I2C1_SlaveModeFlag == SLAVE_WRITE){
                        I2C1->DR = I2C_Slave_Send_Buffer[I2C1_SlaveWriteDataIndex++];
                }
        }
        if(((uint16_t)(I2C1->SR1)&(uint16_t)(0x0010))==0x0010){//Stop condition detected
                I2C1 ->CR1 = I2C1 ->CR1;
                if(I2C1_SlaveModeFlag == SLAVE_WRITE){
                        I2C1_SlaveWriteDataIndex = 0;
                        I2C1_INT_H();
                }
                if(I2C1_SlaveModeFlag == SLAVE_READ){
                        I2C1_SlaveReadDataIndex += dataIndex;
                        dataIndex = 0;
                }
        }
}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去中断,测试波形发现,从机收到地址之后都没有回ack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说错了,源码已经提供了,我测试下来 我用的以下代码:
void I2cSlave_GPIO_Init(void)
{

有可能地址配置不匹配

网友(2016-09-22):
MARK,我也模拟了个,但由于主机速度过快,导致中断处理不过来,数据就位移了

网友C(2017-09-23):
楼主,这个USB-iic工具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USB-iic工具哪里有卖的?

http://usb2xxx.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