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路选择

楼主(2014-05-13):
手头上有L298n驱动板和TB6560驱动板,控制芯片是STC89C52。
为了克服电机的低频振动问题,但是TB6560驱动板的细分只有8细分,对低频振动改善不够。
现在想自己实现电机的细分电路,你们说是直接L298+D/A转换模块来实现细分好,还是参考TB6560驱动板改动来得好。当然其他驱动芯片也可以,最好简单点,太复杂的不会啊。
不考虑成本,要求起码128细分。

网友A:
用过THB7128 、 LV8727
结果都不理想,后来选L6470H,SPI控制,挺好的。。。这款的价格,element 53RMB/片,市场价约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THB7128 、 LV8727
结果都不理想,后来选L6470H,SPI控制,挺好的。。。这款的价格,element 53RMB/片 ...

L6470H细分多少的

网友A:
你这是向伸手党方向发展的节奏啊,为嘛不自己下载datasheet看呢。
电源:8~45V
电流:7A峰值,3A有效值
细分:1~12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向伸手党方向发展的节奏啊,为嘛不自己下载datasheet看呢。
电源:8~45V
电流:7A ...

不好意思啊,偷懒了,我下载下来看了下,细分是符合要求了,但是比我的L298N复杂多了。
L6470是SPI接口的,是不是得配一个USB转SPI接口?对SPI不是很了解

网友B:
可以自己做驱动板么   我就想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做驱动板么   我就想自己做

你选什么芯片的

网友C:
有几种芯片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种芯片可以选择。

L298n、TB6560、THB7128 、 LV8727、L6470H,都眼花缭乱了,我感觉是不是这些芯片其实都可以,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556-1-1.html   我这里有例子 你可以参考 在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556-1-1.html   我这里有例子 你可以参考 在8楼

谢谢,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选什么芯片的

我就想通过单片机,然后驱动电路不用什么芯片就用几个管子驱动这样可以实现么

网友:
128细分 可用THB7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通过单片机,然后驱动电路不用什么芯片就用几个管子驱动这样可以实现么 ...

自己选管子集成的话太麻烦了吧,那么多器件。一般都直接用芯片然后加外围电路的,我用的L298N就比较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L298n、TB6560、THB7128 、 LV8727、L6470H,都眼花缭乱了,我感觉是不是这些芯片其实都可以,看个人喜好 ...

L298N,今天刚测了一下,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机线圈内阻1.7欧姆,接了个24V的电源,1秒钟L298N直接冒烟,滋滋响,赶紧拔电源
看来L298N是不能用了,估计要用4个MOS管来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298N,今天刚测了一下,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机线圈内阻1.7欧姆,接了个24V的电源,1秒钟L298N直接冒烟, ...

按道理不会啊,L298N的VSS可到35v的,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道理不会啊,L298N的VSS可到35v的,我也不清楚了。

由于电阻内阻比较小吧,电流比较大,我把图贴上来,看看哪里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电阻内阻比较小吧,电流比较大,我把图贴上来,看看哪里有错误

抱歉,电路我不怎么懂的。

网友:
驱动是好东西啊 望楼租继续搞哈

网友:
我最后是把驱动电压减到8V,就ok了,没有烧坏L298N,加个散热片,马马虎虎还是可以接受的,最好把散热片加大,电流在1.5A左右。
用MOS管驱动,驱动一个步进电机需要用8个mos管,太占位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过THB7128 、 LV8727
结果都不理想,后来选L6470H,SPI控制,挺好的。。。这款的价格,element 53RMB/片 ...

有兴趣

我之前也用过THB7128和三洋LV系列。感觉也是不太理想。比成品的DSP驱动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请问你使用L6470H,在振动很噪声方面的控制,有怎样的表现呢?是否有跟成品的驱动器比较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兴趣

我之前也用过THB7128和三洋LV系列。感觉也是不太理想。比成品的DSP驱动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跟买的成品驱动器效果一样,只是软件部分刚开始比较难搞,有兴趣可以买一个或做一个开发板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跟买的成品驱动器效果一样,只是软件部分刚开始比较难搞,有兴趣可以买一个或做一个开发板试试。 ...

嗯,安排进计划了

请问这个软件主要难点在什么地方?能分享你的宝贵经验吗?

网友:
价格差异明显的,能比较吗。何况6470还得配得单片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安排进计划了

请问这个软件主要难点在什么地方?能分享你的宝贵经验吗? ...

我只做硬件 软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