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FPGA的引脚电平

楼主(2014-05-13):
FPGA用的是ALTERA的EP3C5E144,现需要FPGA与1.8V电平的SPI信号通信,BANK1的VCCIO接1.8V,SPI口选用BANK1的IO,其他IO都没有用,其他BANK用的都是3.3V,系统启动后发现1.8V被拉高到2V左右,这是为什么呢?需要在程序里设置什么吗?注:SPI工作在3.3V标准下时程序没有问题。怀疑是程序里缺少某些设置,我在quartus II里的pin planner里的I/O standard设置1.8V,压根就编译不过去

另还用了一个CPLD芯片EMP240做电平转换,也遇到了这个问题,1.8V被拉高,不过目前CPLD没有程序,原理图参考友善之臂的TINY4412,谢谢大家~

网友A:
pin planner里的I/O standard设置1.8V,压根就编译不过去。不会是芯片该BANK不支持1.8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planner里的I/O standard设置1.8V,压根就编译不过去。不会是芯片该BANK不支持1.8V吧 ...

可以肯定是支持的

楼主:
编译不过去的原因找到了,是BANK 1里含有与配置芯片EPCS4相连的管脚,quartus ii里默认强制关联普通IO和配置引脚了,去掉就能编译过去,但1.8V依然被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