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对比两个矩阵的数的大小。

楼主(2014-05-13):
有两个数组A和B,各有一个矩阵,里面各包含了140*80的随机矩阵,数值范围是0-FF(十六进制)。然后我想编程让单片机将A B中的对应位置(例如A11和B11 ,A12和B12)的数分别进行比较,如果相差超过60就输出一个“1”.反之则输出“0”.然后把所有的“1”加起来。最后加起来的“1”如果大于10000就输出“1”。反之输出“0”。谢谢大神指导了。

网友:
你单片机内存足够吗? 把数据放到flash?

能把问题描述这么清楚, 就该能写程序了, for i j a[i][j] b[i][j] 之类的就搞定了

网友:
二楼已经回答完毕啦

网友:
三楼已经回答完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