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VR Dragon冒烟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4-05-13):
不小心把5V适配器弄错成12V适配器直接把板子和仿真器冒烟了,不知道换了这个片子能不能工作,这片子网上查不到,不知道什么??

网友A:
修吧,这个IC特别容易烧,我也烧过,貌似AMO这里就可以修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吧,这个IC特别容易烧,我也烧过,貌似AMO这里就可以修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业务 ...

知道这是啥片子吗?

网友:
找AMO发的帖子,他里面有说明的,记得芯片老大那里都有,但老大已经不在提供维修了,自己搞定把,不行就找TAOBAO

网友(2017-01-17):
是 AHT 的8脚芯片坏的话某宝上有卖的,我的dragon就是换了两个那个芯片修好的。芯片是 ON Semiconductor的 NLSA2066 封装名称 US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