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8451Q配置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飞思卡尔FRDM-KL05Z板子上的MM8451传感器如何配置,产生中断呢?
我按照手册给的寄存器进行的配置,配置的所有情况都产生中断,并设置中断为INT2脚,但是晃动板子用示波器未抓到INT2脚的中断信号。确实可以读取出三轴数据进行了变化。
请教是在配置中断的时候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吗?

楼主:
官方提供初始化的配置
void MMA8451_Initial(void)
{
    uint8    n, int_mask;
    uint8    CurrentReadMode;
    uint8    CurrentRange;
    uint8    CurrentDemo;

    CurrentReadMode = READ_MODE_14BITS;
    CurrentRange    = Full_Scale_Range_2g;
    CurrentDemo     = DEMO_TAP;

    /* Put MMA845xQ into Standby Mode */
        MMA8451_Standby();

    /* Configure sensor for:
         Sleep Mode Poll Rate of 1.56Hz (640ms) for maximum power saving
         System Output Data Rate (ODR) of 200Hz (5ms)
                 read mode 14-bit data
    */
//    n = ASLP_RATE_640MS + DATA_RATE_5MS;
    n = ASLP_RATE_20MS + DATA_RATE_5MS;
    if (CurrentReadMode == READ_MODE_8BITS)
        n |= FREAD_MASK;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CTRL_REG1, n);

    /* Select user-specified sensitivity, 2g/4g/8g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XYZ_DATA_CFG_REG, CurrentRange);

    /* Configure Sleep/Wake modes
        SMODS1:0   : 1 1    Low power mode when asleep
        SLPE       : 1      Sleep enabled
        MODS1:0    : 0 0    Normal mode when awake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CTRL_REG2, 0x1c);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ASLP_COUNT_REG, 15);      /* Sleep after 10 seconds of inactivity */

    /* Disable the FIFO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F_SETUP_REG, 0x00);

    switch (CurrentDemo)
    {
    case DEMO_TRANSIENT:
    case DEMO_SHAKE:
    case DEMO_ORIENTATION:
        /* In all three of these demo modes we configure the accelerometer to detect
           movement:

                DEMO_TRANSIENT   - We configure the accelerometer to detect small movements
                                   of > 0.063g

                DEMO_SHAKE       - We configure the accelerometer to detect movements
                                   of > 0.5g

                DEMO_ORIENTATION - We don't care about the movement data itself, but
                                   we use transient detection so that the accelerometer
                                   can tell us when the board isn't being used. When
                                   it transitions to Sleep mode, we can put the main
                                   processor to sleep too.

          By using the high-pass filter we can remove the constant effect of gravity,
           and only detect changes in acceleration. See Application Note AN4071.
        */

        /* ELE = 1     : Event latch enabled
           ZTEFE = 1   : Raise event on any of Z, Y, X axes
           YTEFE = 1
           XTEFE = 1
           HBF_BYP = 0 : High-pass filter enabled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TRANSIENT_CFG_REG, 0x1e);

        /* Set High-pass filter cut-off frequency for best sensitivity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HP_FILTER_CUTOFF_REG, 0x03);

        if (CurrentDemo == DEMO_SHAKE)
        {
            /* Transient is indicated when acceleration on one of the axes
               is above threshold 8 x 0.063g = 0.5g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TRANSIENT_THS_REG, 8);
        }
        else
        {
            /* Transient is indicated when acceleration on one of the axes
               is above threshold 1 x 0.063g - i.e. a small movement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TRANSIENT_THS_REG, 1);
        }

        /* Internal debounce counter. For an ODR of 200Hz in Normal mode,
           motion is indicated after 5 x 1 = 5ms.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TRANSIENT_COUNT_REG, 1);

        /* Interrupt signalled on INT1 when transient detected */
        int_mask = INT_EN_TRANS_MASK;

        if (CurrentDemo == DEMO_ORIENTATION)
        {
            /* Interrupt also signalled when new data is ready */
             int_mask |= INT_EN_DRDY_MASK;

            /* Set up TPMs to produce edge-aligned PWM signals */
            //configure_LEDs_for_PWM ();
        }
        break;

    case DEMO_TAP:
        /* Configure the accelerometer to detect single and double taps...
           (See Application Note AN4072)
        */

        /* Z configured for Single Tap and Double Tap with Latch enabled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PULSE_CFG_REG, 0x70);

        /* Enable low-pass filter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HP_FILTER_CUTOFF_REG, PULSE_LPF_EN_MASK);

        /* Set Z Threshold to 16 x 0.063g = 1.0g

           Note: In a more sophisticated application we could dynamically
           track the orientation and configure X, Y Z with changing thresholds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PULSE_THSZ_REG, 16);

        /* Set the Pulse Time Limit for 30 ms at 200 Hz ODR in Normal Mode with the LPF Enabled
           30 ms/5 ms = 6 counts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PULSE_TMLT_REG, 6);

        /* Set the Pulse Latency Timer to 100 ms, 200 Hz ODR Normal Mode, LPF Enabled
           80 ms/10 ms = 8 counts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PULSE_LTCY_REG, 8);

        /* Set the Pulse window to 400 ms, 200 Hz Normal Mode, LPF Enabled
           300 ms/10 ms = 30 counts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PULSE_WIND_REG, 30);

        /* Interrupt signalled on INT1 when pulse detected */
        int_mask = INT_EN_PULSE_MASK;
        break;

    case DEMO_FREEFALL:
        /* Configure accelerometer for linear freefall detection...
           [Note that the accelerometer can also detect tumbling, as
            described in Application Note AN4070]
        */

        /* ELE = 1   : Event latch enabled
           OAE = 0   : Detect Freefall
           ZEFE = 1  : Raise event on any of Z, Y, X axes
           YEFE = 1
           XEFE = 1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FF_MT_CFG_1_REG, 0xb8);

        /* Freefall is indicated when acceleration on all three axes
           falls below threshold 3 x 0.063g = 0.19g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FT_MT_THS_1_REG, 3);

        /* Internal debounce counter. For an ODR of 200Hz in Normal mode,
           freefall is indicated after 5 x 20 = 100ms of falling - a drop
           of a few centimetres - See Application Note AN4070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FF_MT_COUNT_1_REG, 20);

        /* Interrupt signalled on INT1 when Freefall detected */
        int_mask = INT_EN_FF_MT_1_MASK;
        break;
    }

    /* Configure interrupts */
    int_mask |= INT_EN_ASLP_MASK;                           /* Also generate interrupt on
                                                               Sleep <--> Wake transition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CTRL_REG4, int_mask);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CTRL_REG5, 0xfd);         /* All interrupts mapped to MMA_INT1 */
    MMA8451WriteRegister(MMA8451_I2C_ADDRESS, CTRL_REG3, 0x78);         /* Active-low interrupts, all functions
                                                                           wake system
                                                                        */

    /* Throw away any stale interrupt info */
//    last_int_source_reg = 0;

    /* Put MMA845xQ into Active Mode */
        MMA8451_Active();

    /* Enable MMA_INTx interrupts */
//    KBI1_SC_KBIE  = 1;

}
但是也未产生中断信号

楼主:
没人给解答下?

网友:
同样问题,可否有人回答?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3轴的方向检测没有搞懂,设置了3个方向才激发中断
调整为Z轴检测到就出发中断,果然中断产生。
当然细节还需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3轴的方向检测没有搞懂,设置了3个方向才激发中断
调整为Z轴检测到就出发中断,果然中断 ...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到外面飞思卡尔的全部主题里发个经验贴,并分享下代码。
这样你也能多赚点飞币,还方便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