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看一下这个架子上都是些什么仪器?

楼主(2014-05-13):
请指出具体的型号

网友:
你准备照着样子买一套吗?
上面的安捷伦示波器看着像HP54600系列。60MHz的这里卖650块,机型太老了,价格那么便宜还没人买。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只认识示波器,电源和烙铁。

网友:
就一修理铺档口的水平。  不过能干活就行了,没必要浪费

网友:
两示波器
两万用表
三电源
型号不知道

网友A:
从水杯来看,屌丝一条,所以仪器大部分是洋垃圾来的,第一个不是示波器吧,貌似频谱仪。

网友:
上层:示波器、风枪
下层左边:频率计、万用表(优利德)、信号源。
下层中间:两台电源
下层右边:扫频仪??双踪示波器??
改正
下层右边:应当是一台示波器

网友:
一看就知道也是苦逼一个啊

网友:
没有值钱的玩意,随便拉一样出来,单品没有超过1K的

网友B:
貌似是山岩还是老杨家

网友:
红色的像是优利德 UT803 系列台式万用表.

网友:
没有值钱的玩意

网友:
太惨了
不忍心上我们这边的设备
一个示波器的零头干死上面全部

网友:
估计是做样子用的

网友:
上面示波器是HP54XX2的

网友:
能干活就行,不用追求高档。楼主的装备可以干很多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山岩还是老杨家

呵呵,俺们一台六位半就可以买几个这样的!

网友:
示波器像是HP的,下面开着的电源像是固伟的,红色的万用表是优得力的台表,安泰信的风枪仿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俺们一台六位半就可以买几个这样的!

你明摆是欺负老杨呗

网友:
干得了活挣到钱就是好东西!

网友:
貌似老杨家的架子和这位是一样的
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台安捷伦电源的零头,也可以干掉上面的设备。

问题是那么贵的设备给我或者说给单位创造的价值可能还不如上面一堆

网友:
不管价格如何,都希望有这么些设备。

网友:
卖洋垃圾的工作台。

网友:
一眼看过去看到了安泰信风枪,就没有分辨其他型号的欲望了

网友E:
电源真心很烂 起码搞个变压器的 别整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真心很烂 起码搞个变压器的 别整开关电源

他的两台电源是变压器的啊。
另外很多大品牌的也有不少开关电源的,比如惠普,高砂等。大品牌的纹波控制的还可以。
自己用做数字电路的开发的话,其实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都一样。但是倒卖设备的人都喜欢线性电源,因为就算坏了修不好了,当废品卖还能卖不少钱。

网友:
国产加国外二手混搭,比较实用,是居家干私活的利器

网友:
奇怪,我怎看不到楼主发的图啊

网友:
上左 HP54xx2或者56XX2                   上右 安泰信热风枪
中左 频率计和4位半万用表                 中右 不知道哪家的电源
下左 信号发生器   下中 好像固纬电源   下右 古老示波器
确实没有发烧的仪器 但是够用就好

网友:
话说偶也想搞一个这样的架子,不然一大堆仪器堆在桌子上太难受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水杯来看,屌丝一条,所以仪器大部分是洋垃圾来的,第一个不是示波器吧,貌似频谱仪。 ...

就是示波器,你见过两个BNC头子的频谱仪么

网友:
今天看到照片上层:惠普5460系列的示波器、安泰信风枪
下层左边:频率计、万用表(优利德)。
下层中间:两台貌似国产电源。非进口的
下层右边:是国产单踪示波器10mhz的。型号:ST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