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人工堆栈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05-13):
最近在跑“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AVR 的RTOS”中的例子,环境为:WinAVR-20100110编译, Proteus7.5 SP3仿真,MEGA16的芯片。跑了一个通过子程序退出“RET”命令将人工堆栈中的函数地址赋给PC的例子,出错。程序如下:
#include <avr/io.h>

void fun1(void)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PORTB=i++;
PORTC=0x01<<(i%8);
}
}

unsigned char Stack[100]; //建立一个100 字节的人工堆栈

void RunFunInNewStack(void (*pfun)(),unsigned char *pStack)
{
*pStack--=(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pStack--=(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P=(unsigned int)pStack; //将堆栈指针指向人工堆栈的栈顶
__asm__ __volatile__("RET \n\t"); //返回并开中断,开始运行fun1()
}

int main(void)
{
RunFunInNewStack(fun1,&Stack[99]);
}

工程与仿真环境见附件

仿真报错:PC=0X7C02  应该是溢出了,我看了下fun1的PC应该是0x007C。我的理解是入栈的函数高位应该是00,低位应该是7C,可是出栈的时候错配了,变成了0x7C00,这个在debug中的PC中验证了。我把高位和低位入栈顺序改变,程序可以找到fun1的0x007C,正常运行。不过这应该是不对的,因为AVR中的入栈顺序应该是先高在低,这里是弹出到PC时错配了。
问题是如何修改?
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跑RTOS的时候,任务堆栈每次都错配,任务调度没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