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印KO,正向压降0.3V左右的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4-05-13):
丝印KO,或者KD,0805封装,正向压降0.3V左右,找了一圈,只找到1N60比较符合,但是找不到丝印标号,大家有谁知道,谢谢。

另外还请问丝印A6,0805封装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不就一个肖特基嘛,何必这么纠结?

楼主:
我用BAT54试了下,效果差别比较大。

网友:
SB540   5A  压降0.48V

网友:
你有图片吗 还有是三脚的 还是2脚的 我都可以找到哦

楼主:
2脚,小电流,图片不清楚,和0805的封装差不多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