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抛负载问题请教

楼主(2014-05-13):
产品为9~36V直流电压输入,产品正常工作时电流小于300mA。标准输入电压有12V和24V两种,电源前端电路如图,其中FUSE的参数为:Vmax:33V,Imax:40A,保持电流1.5A,跳脱电流3A;TVS的参数:Vrw:36.8V,VBR:40.9V,VC:59.3V,IPPM:25.3A,做抛负载试验时,在24V电源下,设置脉冲电压123V,内阻8欧姆,1个脉冲,试验时FUSE会烧掉,TVS击穿。帮忙看看FUSE和TVS的选择是否有问题?该怎么选择呢?谢谢!

网友:
脉冲宽度是多少?Fuse换成PTC试试

网友:
7637的5a还是5b

网友:
SMBJ才600W吧?!

网友:
FUSE是不是自恢复吗?查不到FSMD125-290-R这个型号

楼主:
是5A的,脉冲宽度100MS,FUSE是自恢复的,型号FSMD150-2920

楼主:
TVS 选用的1.5KE43CA,1500W的

网友A:
tvs  我们用的5kw *2
pptc耐压不够,用200v的

网友:
过5A还是过5B?

楼主:
过5A,PPTC和TVS应该怎么选择,能讲的具体点吗?谢谢啦!

网友:
D4为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由UJA1078datasheet可知其安全工作电压低于40V,所以瞬态抑制二极管钳位电压VC要低于40V,故选择钳位电压为38.9V,反正工作电压VRMW为24V(此电压要大于系统工作电压),额定功率为6600W的SM8S24A,这个值是在标准波形即功率系数K1为1的情况下测试的值。
按照ISO 7637-2 试验脉冲5a参数,波形为正弦半波,功率系数K1为2.2,脉冲电压选择最大的87V,信号源内阻选择最小的0.5Ω,不考虑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的内阻,可知瞬态峰值电流Ip=87/0.5=174A,此时的瞬时功率PPPM =VC*Ip/K1=38.9*174/2.2=3076.6W,因此该TVS管完全可以满足5a实验的要求。
上面这段话是我写12V系统计算TVS功率的方法,仅供参考;至于fuse,汽车产品电源端基本没见过有这么用的;如果公司内部有7637的实验设备,可以在电源前端串个电阻,功率阻值根据系统而定,然后用实验设备验证

网友(2024-06-05):
引用 网友A:
tvs  我们用的5kw *2
pptc耐压不够,用200v的

请问有耐压200V的PPTC的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