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什么时候可以做BGA啊

楼主(2014-05-13):
如题。
不过算了下,一般的BGA 引脚0.5间距的,好像嘉立创的工艺都没办法满足吧,除非里面的脚不要引出来。。
下一款板准备上一个100PIN BGA的芯片,看来得另寻出路了?

网友A:
能做1mm的bga我就满足了。cyclone iv  BGA256

网友:
感觉做不了BGA 。上次我的做到BGA 的电路板 过孔0.25mm.就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做1mm的bga我就满足了。cyclone iv  BGA256

同意啊,不过按照现在的0.15的工艺,1mmBGA的过孔是穿不了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