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E中如何使用MK10DX256VMC7!(已解决)

楼主(2014-05-14):
PE中MK10DX256的芯片只有LQFP封装的,我们目前有项目要用MK10DX256VMC7的芯片,GBA封装的,但是PE中好像没有支持,我在官网上也没找到这样的补丁!请帮帮忙!

网友A:
楼主你好,在CPU的封装选项中确实是没有121脚的BGA封装的。
但是看他们调用的头文件是MK10D7.h其实也是支持BGA封装的。
**     Processors:          MK10DX64VLH7
**                          MK10DX128VLH7
**                          MK10DX256VLH7
**                          MK10DX64VLK7
**                          MK10DX128VLK7
**                          MK10DX256VLK7
**                          MK10DX128VLL7
**                          MK10DX256VLL7
**                          MK10DX64VMB7
**                          MK10DX128VMB7
**                          MK10DX256VMB7
**                          MK10DX128VML7
**                          MK10DX256VML7
其中的MK10DX256VMB7也是121脚的BGA封装,应该就是你的芯片MK10DX256VMC7。
头文件是通用了121脚的芯片,但是可能PE配置的时候多出的引脚会分配不到,这时候,你可以自己采用代码编写的方式操作PE没有包含到的引脚。
当然,这个问题我会向CW部门反映下。

网友:
谢谢楼上,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CPU的封装选项中确实是没有121脚的BGA封装的。
但是看他们调用的头文件是MK10D7.h其实也是支持 ...

谢谢支持,呵呵!我试一下!

网友A:
不客气,这个问题将会在下一版本中更新掉,暂时如果要用,就通过代码编写的方式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这个问题将会在下一版本中更新掉,暂时如果要用,就通过代码编写的方式绕过。 ...

下一版大概什么时候能发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一版大概什么时候能发布?

具体时间,目前还不知道呢。
而且现在KDS出来了,以后kinetis的就都导KDS软件中了,CW可能不再更新kinetis的新产品了。
这个月等KDS的正式版本出来,你就可以直接使用KDS软件搞了,基本和CW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时间,目前还不知道呢。
而且现在KDS出来了,以后kinetis的就都导KDS软件中了,CW可能不再更新kineti ...

明白了,呵呵,以后要研究KD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呵呵,以后要研究KDS了!

现在KDS版本beta版本已经出来了,有兴趣可以去官网下个玩玩。
PE界面有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KDS版本beta版本已经出来了,有兴趣可以去官网下个玩玩。
PE界面有些不一样。 ...

最近这几天肯定不行了,呵呵,好几个问题卡壳了,过了这几天肯定会去搞的,呵呵!

网友B(2014-06-25):
给个KDS官网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KDS官网下载地址!

我也没有,呵呵,自己去官网上找一下,不过现在下载好像也没什么用!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