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管脚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图1中的core例化出来的管脚如图2,而我只用到图3的脚,其他管脚用不到,板子也没多余的管脚,怎么搞?

网友A:
目测这好像是altera的软件界面
目测你是要用FPGA做单片机的活
目测楼主也是被导师坑的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这好像是altera的软件界面
目测你是要用FPGA做单片机的活
目测楼主也是被导师坑的学生 ...

这还真不是,用的是xilinx的zynq-7000系列的芯片,图中的是xilinx的串口IP core,通过AXI总线与ARM联系的,用的是vivado2013.3

网友:
楼上戳中要点了

网友:
用不到可以空着

网友A:
zynq-7000有串口你不用

我还能说什么好

那这个是vivado的界面了
不太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nq-7000有串口你不用

我还能说什么好

两个自带的串口已经用了,所以用了这个IP CORE。
扯远了。这个约束怎么解决呀?

楼主:
空着的话实现过不去……

网友:
空着不行的话就写个触发器,接上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