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3移植realtouch的wifi的wpa问题

楼主(2014-05-14):
移植了realtouch的wifi到stm32F103ZE的板子上面,板子外扩了4msram,但是连ap的时候,open模式是ok的可以正常连接上,但是wpa模式只能搜到AP然后直接返回了,没有任何错误,看起来好像连接上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关联成功。有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指点一下,小弟是个菜鸟。。

网友A:
103是m3,应该支持不了wpa。最近再计划着弄一个支持softap的wifi,关键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是m3,应该支持不了wpa。最近再计划着弄一个支持softap的wifi,关键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

问问,跟ST单片机连的便宜的WIFI模块或者芯片有哪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是m3,应该支持不了wpa。最近再计划着弄一个支持softap的wifi,关键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

看样子,只有换F4的芯片搞了,wpa的开源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3是m3,应该支持不了wpa。最近再计划着弄一个支持softap的wifi,关键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

为什么说 m3 支持不了wpa呢?
是 AES 算法问题吗?还是其它什么问题不能支持?
求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 m3 支持不了wpa呢?
是 AES 算法问题吗?还是其它什么问题不能支持?
求解,谢谢 ...

WPA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RT这边当时做的8686驱动实际上是支持WPA/WPA2的,但是这部分WPA/WPA2代码并未公开,而是使用RT-Thread的module技术把它编译成了一个.mo(或者说RT-Thread下的应用程序)。当时发布时,这份应用程序是以Cortex-M4方式编译的,所以只能用M4的MCU去运行(STM32F4,NXP18xx/40xx/43xx这些都可以使用)。

使用应用程序的方式,在MCU上需要更多的SRAM资源,所以单独的STM32F4跑得够呛些。

现在RealThread(我们称为RT-Thread的服务公司,专注于RT-Thread相关的技术服务)也在调新的基于SPI方式的WiFi,或者称为SPI WiFi网卡。估计会比较快调出来,到时候这份SPI WiFi网卡驱动会完全开源出来,它会支持WEP/WPA/WPA2以及SoftAP,功耗也比88W8686更低。至于88W8686,因为停产,发热量大,不稳定,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PA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RT这边当时做的8686驱动实际上是支持WPA/WPA2的,但是这部分WPA/WPA2代码并未公开 ...

源码会开源吗?十分期待!预计还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是m3,应该支持不了wpa。最近再计划着弄一个支持softap的wifi,关键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

老大,我已经换成F407ZET6的芯片了,并且外扩了4M内存,还是移植realtouch的wifi 例程,但是wpa好像还是有问题,每次连接之后,可以在无线路由器上看到无线连上来了,显示的状态是连接,但是过10秒之后,wifi网卡的信号灯就灭了,然后掉线,一直这样,好像没有关联成功。怎么回事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