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意向上ICT,求实际用户的使用经验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4-05-14):
公司有意向上ICT。
我了解了ICT的很多资料。
还是只了解皮毛。
像手机这一类高密度的PCB,ICT的测试架怎样做?成本如何?

网友:
ICT的针床 是按照探针数来收费的 一个探针 多少钱。算你一个针床多少个探针  收费。  我们当年就是这样收费的。这是我当年的收费标准  好多年不不整这个了  不知道现在咋个收费。

网友:
现在还是按照点数收费的,不同类型的探针收费不一样。话说手机一般不能用ict测,板上实在没地放测试点

楼主:
是不是,线路板上要放很多测试点?能直接用元件的焊点吗?

网友:
测试架叫针床,可以参考星河公司网站的资料。

网友A:
一般用50mil,75mil,100mil的探针比较多。PCB上必须有测试点,原则上不准在SMD焊盘上值针,也不能在金手指上下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50mil,75mil,100mil的探针比较多。PCB上必须有测试点,原则上不准在SMD焊盘上值针,也不能在金手指上 ...

如果要测试每个元件,测试点是不是每个元件的每个脚都要有?

网友:
ICT ???

简易点的场合,多是 pcb上预留测试点,用顶针/探针,,测试相关电压和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测试每个元件,测试点是不是每个元件的每个脚都要有?

是啊,所以我们每一个ICT治具都要先做覆盖率分析,如果覆盖率太低的话就不适合做ICT治具,治具公司会给你做分析的,并给出报告。
手机不适合做ICT测试,没有地方下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所以我们每一个ICT治具都要先做覆盖率分析,如果覆盖率太低的话就不适合做ICT治具,治具公司会给你 ...

那公司的产品,还真没有几个能放很多测试点的。

网友:
手机主板上ICT,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A:
手机主板建议上AOI(光学检查)和X-RAY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一般是服务器主板,

网友:
小板一般直接功能测试了

网友:
ICT,低端是台系,高端是美系的,价格相差巨大。测试是个花钱的话,建议楼主还是仔细想想是否需要这个制程,除非客户要求,并且掏了这笔费用,或者产品利润很大,对质量的要求也很高。

网友:
长知识了啊

网友:
最近正要了解下ICT,楼主资料深入浅出,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主板建议上AOI(光学检查)和X-RAY还是比较靠谱的。

请问,AOI(光学检查)和X-RAY,能不能检测 元器件的质量 和 焊接的缺陷 吗?

公司想上ICT,是另外一个公司的人说的,他们用ICT的优点是:
1,检测元件的质量。
2,检测焊接的缺陷。
3,降低生产线上维修人员的技术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AOI(光学检查)和X-RAY,能不能检测 元器件的质量 和 焊接的缺陷 吗?

公司想上ICT,是另外一个 ...

如果要用ICT的话,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
在尽可能多的网络上下尽可能多的测试点。
没有测试点的电路板没有办法用ICT的。

网友(2014-08-27):
怎么感觉你们说的ICT和我用的不一样?
看来ICT有好多种了,你们说的大概是一次性都测出来的,需要治具。我们用的是4个可以动的长探针,只要焊盘附近器件高度不要太高就都能扎上去直接测量。有点像飞针机,缺点是慢一点,尤其是不知道坏哪的大板子,要遍测一边。不过,如果只测关心的参数点就快了。

网友:
ICT可以直接在器件的引脚上设针,不一定要测试点。当然太小的器件也不好设针了,手机的板子一般是AOI+功能测试。用socket直接与板子连起来测试。

网友:
用LI行不?

网友:
我做测试这行的,苹果手机很多都是我们提供配套产品

网友:
学习了。一直不懂什么是ict

网友:
牙床别压太紧,尖头会刺破PCB,多层板就惨了

网友:
楼主是做测试夹具的吗

网友(2017-04-10):
正在学习ICT是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