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show一把HR201开源芯片,超乎想像。

楼主(2014-05-14):
真不错,已经16MM厚的玻璃啦!!
等下拿几块玻璃 拼个20MM或25MM测试一下
再下一步过两天做EMC测试,呵呵

HR201
存储资源
16K Words FLASH程序存储器
8级程序堆栈
2K Words FLASH数据存储器
共分为4页,支持页擦写
擦写时,支持定时器模块正常工作
擦写时,不支持中断处理
1K Bytes SRAM数据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相对寻址和查表读操作
数据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GPR特殊寻址和间接寻址

复位及时钟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POR
内嵌掉电复位电路BOR
支持外部复位
支持独立硬件看门狗定时器
支持外部HS/XT振荡时钟源
支持内部高频16MHz RC振荡时钟源
出厂校准精度为±2%(常温25℃)

触摸按键功能模块TK
支持最多14个触摸按键
支持4MHZ、2MHZ、1MHZ、500KHZ 等4种工作频率
支持可选基准电压
支持触摸按键扫描中断
一路高速异步收发器UART
支持异步全双工收发
支持8位/9位数据格式
约定从最低位接收/发送
支持中断产生
一路I2C总线
只支持从动模式
支持标准I2C总线协议,最高传输率400Kbit/s
由软件支持7位寻址方式
支持中断产生
模拟比较器模块
支持模拟比较器中断产生
可选择比较器输入端电压源
一个高精度参考电压源
支持程序校准修正,校准精度在±2%以内(常温25℃)

网友A:
没看明白,触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触摸么?

是呀,单芯片的HR7P201触摸功能,最多可支持14个按键通道,如果级联最多4片,可支持48个按键通道

网友B:
要隔那么厚的玻璃的按键,啥产品用途???

网友:
我的触摸需支持16MM木板。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C:
请教下中间LED导光是怎么做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中间LED导光是怎么做的,感谢!

液晶背光

网友:
能详细说说吗?或有相关材料产品链接吗?我也需要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触摸的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隔那么厚的玻璃的按键,啥产品用途???

测试芯片性能,灵敏度,实际6mm就够了

网友D:
这货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货什么原理????

电荷迁移

网友D:
能隔离5mm左右的钢板么?就是说在钢板另外一边操作按键可以么?这个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隔离5mm左右的钢板么?就是说在钢板另外一边操作按键可以么?这个不懂。 ...

按键弹簧是金属滴,钢板也金属,会导电的,

网友:
这玩意重点不是芯片吧。。。。看你触摸的电容的大小和你检测门阀的设置吧

网友E:
触模比较时髦,值得学习学习,楼主试验成功后,不妨把代码贴出来与大家分享更有价值,201比156的确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触模比较时髦,值得学习学习,楼主试验成功后,不妨把代码贴出来与大家分享更有价值,201比156的确强多了。 ...

楼主自己的项目,源码可能不愿意公开。。。。

网友:
我好想请教下中间LED导光是怎么做的? 难道是要用LED导光片做背光?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F:
真看不出为什么要这么厚呢?
感觉好像在演杂技, 一嘴抽10根烟,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能说说这个在标准模式下抗干扰什么的,
或是其它的特别功能,还能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看不出为什么要这么厚呢?
感觉好像在演杂技, 一嘴抽10根烟,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厚度对触摸就是最大的干扰。
不是每个触摸方案都能做到这么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货什么原理????

所谓电荷迁移原理,如图

楼主:
继续更新。

网友:
这芯片多少米一个!

网友:
你好,你的触摸弹簧是定制的,还是哪里买的?

网友(2014-06-17):
奇怪,我怎么看不到图片,是用淘宝浏览器

网友:
看样子跟avr的原理类似,采用了电荷转移技术。

网友(2014-09-29):
按键中间是一个LED灯,按键外圈是弹簧,按键顶部是金属片。
1688上去找这种触摸按键弹簧一堆的。

电容感应

网友:
楼主这个触摸是用发光管做的吗?

网友:
灵敏度不错,不知道误触发怎么样

网友:
我被“开源”两字吸引进来。

网友(2018-08-14):
貌似缺货啊

网友:
功耗怎样?抗干扰怎样?

网友:
这么灵敏 会不会抗干扰差

网友:
工业场合触摸按键现在都不太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