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线的无刷舵机

楼主(2014-05-14):
拿到一个小的无刷电机,到手发现是11线的(平时都是8线的),不知道怎么驱动啊。

网友A:
个人愚见:
Hin+ /- 是霍尔传感器的电源正负极,Ha+/-是霍尔a的正负信号,-信号可以直接接地,+正信号得加上拉电阻,霍尔信号输出电流跟这个上拉电阻有关,具体什么关系我忘了,建议5k左右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
Hin+ /- 是霍尔传感器的电源正负极,Ha+/-是霍尔a的正负信号,-信号可以直接接地,+正信号得加 ...

OK,tks!我试试。

网友(2014-10-11):
这个做的很好啊,霍尔的三路信号都做了差分处理,大大增强了抗干扰能力,弄个MC3486转换成不差分的给控制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