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速UART+2个SPI+简单逻辑,那款CPLD资源够用?

楼主(2014-05-14):
用FPGA XC3S50AN,弄了个串口资源占用不到5%,太浪费了,这个要大概16元一个。  在ISE里综合了下XC2还有CPLD,新手看不到实际的资源占用情况。
EMP240才4块钱,不知道资源够用吗?

UART接受上位机的数据转发到2个SPI这样,UART速度最好有1M,SPI 最好10M。    这个应用不需要用到RAM做FIFO,当然如果CPLD有RAM最好。

网友A:
一个高速UART+2个SPI+简单逻辑
可以一个STM32+74

网友B:
XILINX的FPGA那么便宜?我用ALTERA的EP1C3T100C8都要最低30多块钱

网友C:
EPM240应该够吧

我做了个SPI转I2S,用EPM240够。
SPI是主,I2S也是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高速UART+2个SPI+简单逻辑
可以一个STM32+74

原来用过STM32的方案,STM32F403跑RTT系统,芯片价格要35元左右了。  如果用STM32F103不用系统的重新开发。别家是没用系统的但是客户反映跑的时间长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M240应该够吧

我做了个SPI转I2S,用EPM240够。

UART 大概收发要100个LE,这个是看别的帖子人家的数据。
你的SPI大概多少个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的FPGA那么便宜?我用ALTERA的EP1C3T100C8都要最低30多块钱

XC3S50AN挺超值的,闪存的,不用配置芯片,片内有几K的RAM。初步测试了如果用这个占用资源不过10%,感觉有点浪费!

现在主要是看EPM240能用否?
EPM570要20块钱了还没的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用过STM32的方案,STM32F403跑RTT系统,芯片价格要35元左右了。  如果用STM32F103不用系统的重新开发 ...

死机找你们写程序的人让他找问题啊
新开一个项目又是为那般
用FPGA不是还得重新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找你们写程序的人让他找问题啊
新开一个项目又是为那般
用FPGA不是还得重新写程序 ...

那是竞争对手现在用的方案 。 有他们的源代码,但是我们也看不出问题。  反正他现在的客户总是说跑一天下来总有死机的时候。

原来的逻辑比较复杂,还要网络,所以原来用的是F4,成本要35元一颗。现在简化了逻辑,只需要UART -》》SPI这样,还用原来的F4太浪费了。

所以能用EMP240最理想,用XC3S50也基本复合要求。

网友D:
没 IP 文件,有文件可以编译下看看。

我用CPLD是做ADC驱动

网友E:
用這種邏輯器件做UART,我個人認爲非常蛋痛。
FT2232H,USB轉雙SPI,還附帶轉UART,轉FIFO,額外的16箇GPIO,封裝僅是64pin LQFP/QFN。一般人我是不會告訴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 IP 文件,有文件可以编译下看看。

我用CPLD是做ADC驱动

EMP240资源少,不方便的,一般不够的

网友:
EMP240不只4元吧

网友:
好像用单片机更省钱,更方便

网友:
用GD32F130吧

网友:
我下面那位先生也说了,FT系列的芯片很可靠。

在电机高EMI环境下,这芯片是我用过最可靠的,但是他喵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這種邏輯器件做UART,我個人認爲非常蛋痛。
FT2232H,USB轉雙SPI,還附帶轉UART,轉FIFO,額外的16箇GPIO ...

除了转SPI外,还需要进行一些别的操作的。不过研究过一次FT,好像也有额外的GPIO引脚可以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除了转SPI外,还需要进行一些别的操作的。不过研究过一次FT,好像也有额外的GPIO引脚可以操作? ...

對。SPI中,電腦是主機。除SPI通訊外,你可以分別控制這些GPIO。
既然出動電腦,何必加箇MCU?電腦直接操控GPIO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SPI中,電腦是主機。除SPI通訊外,你可以分別控制這些GPIO。
既然出動電腦,何必加箇MCU?電腦直接操 ...

主要是电脑那边需要“纯串口”操作。  开发人员对FT的API并不熟悉。

网友:
STM32F030裸奔,各方面都合适。。至于死机,那是程序没处理好, 你这个功能,stm32做的绰绰有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脑那边需要“纯串口”操作。  开发人员对FT的API并不熟悉。

FTDI有兩種API。一種是虛擬串口,直接使用Windows API,可以使用基本的通訊功能,用起來和真實串口一樣,不過無法使用GPIO。另一種是FTDI D2XX驅動,包含一組移植版的Windows API,衹是在前面加了“FT_”而已。原使用Windows API寫的程序,十分鐘便可移植爲FTDI驅動的程序。另外的函數,便是控制GPIO等功能。
順帶提一下,如果你使用的是FTDI器件,但使用純Windows API,想找到FTDI器件虛擬出的串口,傳統的做法,是枚舉註冊表中列出的所有串口,根據它們的名字來判斷。如果使用FTDI D2XX驅動,一箇函數就攪掂,又快又準。
好了,點到爲止。

网友(2014-10-30):
建议还是用简单的MCU来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XC3S50AN挺超值的,闪存的,不用配置芯片,片内有几K的RAM。初步测试了如果用这个占用资源不过10%,感觉 ...

XC3S50AN  哪买的,这么便宜,我也用EP1C

EMP240资源太少了

网友:
EMP240只能当入门器件玩下,做复杂点的逻辑玩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FTDI有兩種API。一種是虛擬串口,直接使用Windows API,可以使用基本的通訊功能,用起來和真實串口一樣, ...

用FT232的CBUS0控制STM32的BOOT0电平,实现更新程序,所有的bootloader都靠边站哈。

网友F:
lattice现在主推的ice40,只要7块钱。。4k的lut,足够干spi,uart,gpio逻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attice现在主推的ice40,只要7块钱。。4k的lut,足够干spi,uart,gpio逻辑了。 ...

这款是FLASH型的? 有内置RAM?        查了淘宝,没的那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是FLASH型的? 有内置RAM?        查了淘宝,没的那么便宜

内部ram有的,有40k bit,片内rom是nvcm。一次性编程。可以先用spi master或者spi slave开发,代码稳定后再用nvcm出货就行了,你的量如果大的话,走我这边拿货,7块钱绝对可以下来。我出给手机客户都是0.7美金的。不过他们的量一般都是100k/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ttice现在主推的ice40,只要7块钱。。4k的lut,足够干spi,uart,gpio逻辑了。 ...

在哪买的

网友:
我公司代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attice现在主推的ice40,只要7块钱。。4k的lut,足够干spi,uart,gpio逻辑了。 ...

請問一下具體是哪個型號?
LP4k or HX4K?
能告知去哪裡買嗎?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呵呵。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