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53的WDT引脚定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14):
  版主,请问电路官方SMD的提供,图片上的定义的WDT_OUTPUT引脚如何跟芯片的看门狗功能使用?
  在代码中定义mxc_register_device(&mxc_wdt_device, NULL);wdt是null??请指导,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有空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 ...

你好,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在SMD的原理图上在WDT的复位引脚在电路设计两个方案,其中红色部分R402、R404电阻DNP掉,即没有使用这个复位电路一方案,采用了电路二,请问电路1与电路2的实现方式在功能上有何区别?哪个更稳定?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们I.MX工程师暂时不在,要下周才能回来,到时候我帮你转给他,请耐心等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们I.MX工程师暂时不在,要下周才能回来,到时候我帮你转给他,请耐心等待哦。 ...

怎么我这个问题没有下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这个问题没有下文?

亲,3楼就是I.MX工程师,他让你去建服务请求呢。
你另外一个帖子我又告诉他了,如果太复杂,一般会建议你去建技术服务请求,因为I.MX的高手工程师都在那边,软硬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