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与单片机通信一些问题

楼主(2014-05-14):
      最近我在做关于dsp2812一个项目,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该问题可描述为:dsp2812与一个wifi模块(单片机)之间通信(我是用sci通信协议,采用跳线方式,即直接使用ttl电平)。首先需要dsp发送“+++”给wifi模块,wifi模块会返回一个“a”,但是我按照要求,发送了“+++”给wifi模块,但是wifi模块没有反应,针对这个问题,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给wifi模块,wifi模块有“a”返回,我同时用示波器记录了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给wifi模块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针对该波形,我修改了dsp中程序,现在用示波器检测dsp2812发送的波形和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一样,但是wifi模块还是没反应,各位大神,有谁之前遇到此类的问题的,帮小弟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想问的是,你的wifi模块和你DSP2812共地没?

网友A:
或者你上实物图,看看。很有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上实物图,看看。很有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硬件连接是这样的:1.dsp的地线与wifi模块的地线相连;
                           2.dsp上一个3.3V管脚给wifi模块供电(wifi模块需要3.3V供电);
                           3.dsp的TX管脚与wifi模块的Rx管脚相连;(使用的SCI通行协议串口scia)
                           4.dsp的RX管脚与wifi模块的TX管脚相连。
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请教大神解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连接是这样的:1.dsp的地线与wifi模块的地线相连;
                           2.dsp上一个3.3V管 ...

这样吧,我们一级一级排除,你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一下DSP输出的信号,看串口调试助手是不是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我们一级一级排除,你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一下DSP输出的信号,看串口调试助手是不是接收到“+++ ...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显示接收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显示接收到+++的。

单测dsp发到串口 和 串口发wifi收 数据都是对的,接一块不对,很有可能就是管脚不兼容。看看你的模块能不能认DSP发的3.3V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测dsp发到串口 和 串口发wifi收 数据都是对的,接一块不对,很有可能就是管脚不兼容。看看你的模块能不 ...

针对这个问题,我之前还特地采用了外部电源供电的方式,但是依旧不行,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很长时间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这个问题,我之前还特地采用了外部电源供电的方式,但是依旧不行,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很长时间了,真的 ...

这样吧,给DSP输出管脚加个74LS245增加驱动能力,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管脚输出驱动能力太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连接是这样的:1.dsp的地线与wifi模块的地线相连;
                           2.dsp上一个3.3V管 ...

我也在做2812的SCI,我自己画一个接口板,插接DSP核心板,串口就是不能够通信,这是我的问题:

我的串口连接方式用的是交叉模式,而我只有直连的串口线,所以我只能用两根杜邦线交叉连接,但是怎么调试就是不行,后来我就一点一滴的来稿,终于发现,我的串口第五脚接地有问题,所有,我又测我现在的这根串口线外壳和第五脚相连没有(这样做是为了知道我直接把串口线的外壳和第五脚是否相连,若相连我在外壳焊接一根杜邦线和我的板子共地,若不相连,要从串口线引出一根,和板子共地),不管你看懂看不懂,我想是你的共地问题引起的,你可以从两个方向出发:

a.检查你的串口线是交叉的还是平行,依次解决;
b.检测你的板子串口部分是如何连接的,看是交叉还是平行
c.从第五脚引出地要共地,你还真别不信,就是共地问题引起的;由于我的串口线第五脚和串口线外壳相连,所以我直接连接的是外壳,有很多串口是没有相连的;

要是还是不行,给我留言,给我电话都行,我来帮你搞定

我的问题已经搞定!!先给你信心,信心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2812的SCI,我自己画一个接口板,插接DSP核心板,串口就是不能够通信,这是我的问题:

我的串口 ...

你好:
       我是直接采用的跳线的方式,即跳过水平sp3232芯片,直接在芯片之前将sci串口的TX和RX连接出来,就是TTL电平方式了。必须采用交叉方式连接,平行方式怎么能发送和接受数据呢。共地的方式是:将wifi模块上的地脚直接连接到板子的地线管脚上。

网友C:
TX、RX上拉一个10K电阻,2812与WIFI连接之间串联一个100R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是直接采用的跳线的方式,即跳过水平sp3232芯片,直接在芯片之前将sci串口的TX和RX连接 ...

哦,你说的,我有点不同意,不管是交叉串口线还是平行串口线都是可以通讯的,我上面的意思是说,串口线的地必须要连接,你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串口的地没有和板子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RX上拉一个10K电阻,2812与WIFI连接之间串联一个100R电阻

你的意思是wifi模块的地线与dsp2812的地之间串联一个100Ω的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说的,我有点不同意,不管是交叉串口线还是平行串口线都是可以通讯的,我上面的意思是说,串口线的 ...

我看看是不是共地的问题导致我的板子之间不通信的,谢谢啊。

网友:
2812与WIFI的TX、RX通信线串联一个100Ω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看是不是共地的问题导致我的板子之间不通信的,谢谢啊。

问题解决了吗?LZ

网友:
看波形像是L电压太高?为什么低电平不在0上?

网友:
dsp的接收有没问题啊?
--示波器高大上。。

网友B:
不知道LZ解决问题没有,抽空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解决问题没有,抽空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正在想替代方案,这个问题好像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TTL电平,分 3.3v 和 5v。
另外,波特率?

网友(2014-06-16):
LZ,你好,
1. 既然双方都能和PC通讯,证明你的串口参数(波特率、数据位、检验)是一致的,硬件连接也是没问题的
2. 尝试一下双方都和PC进行一次双向的收发,排除软件设置的问题
3. 下面看一下两边收发的电平,有些是ttl电平驱动,有些中间可能加了电平转换,这个你最好看一下原理图,同时对照示波器看一下
4. 有些板子可能在串口处加了隔离,所以你最好确认一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