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几种控制器的区别(已解决)

楼主(2014-05-14):
飞思卡尔对MCU分了这多类别?

能否有大侠简要介绍一下各自特点和用途?

网友A:
你好,请看这个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tid=FSHZH-HANS

网友:
有32bit-ARM的时代,厂家都是两条腿走路,一般自有内核和ARM内核都会有产品线。
另外控制器还有8位,16位,带DSP的产品线。
具体使用看需要了,新手入门的话哪一家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看这个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homepage.jsp?code=PCMCR01&tid=F ...

正解…………………………………………………………

网友:
看看选型资料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

问题解决了就帮我结贴啊。
在标题上标上(已解决)。

网友(2014-08-22):
感觉FSL 16位的很鸡肋

网友:
2楼的图一目了然啊

网友:
学习了   以前对FSL的MCU产品线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