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网分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5-14):
测放大器的输出反射,我把放大器的输出接网分的源(源是网分的输出,功率最小为-2dBm)上,会损坏放大器么?放大器的信号是ERA-5+,12V供电,限流电阻为110欧姆,使用的仪器是HP8712B。

网友A:
不会的,请楼主放心。

网友:
网分没有小功率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请楼主放心。

谢谢你的回答,我射频这块不是很懂,已经烧掉三个放大器,ERA -5+,没有理由哦 一边调整阻抗一边测量,是不是烙铁上的静电的缘故?

网友:
网分都是双口的啊,你要测输出反射,把S22曲线调出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调试有源模块,一定要接好衰减器,还有,信号输入到仪器前一定要有电容隔直。不然,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有源模块,一定要接好衰减器,还有,信号输入到仪器前一定要有电容隔直。不然,嘿嘿…… ...

hp8712 老掉牙了,没有办法那样测 ,只能同时测两个参数s11,和s21,古老的设备 烦死了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如何测量射频通路里某处的反射,我是把同轴线从中间剪断,把信号和地剥开,焊接到电路板上的,请问这样做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如何测量射频通路里某处的反射,我是把同轴线从中间剪断,把信号和地剥开,焊接到电路板上的 ...

没明白你的意思,要测哪个点的阻抗或反射,接到50欧馈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的意思,要测哪个点的阻抗或反射,接到50欧馈线就是了。

(1)我是把50欧姆的馈线从中间剪断,把这端焊接到电路板上,另一端接网分,我觉得测输出来的参数会有测试线缆带来的误差。我不知道这样测是不是对的,网上看别人都是拿测试线的一头sma口接网分,另一头sma口接板子上,但是我调的电路的中间部分没有加SMA公头。
(2)HMC759,数据手册里标注输入阻抗是50欧姆,但是接到线路里面就是不匹配,感觉离50欧姆比较远。
(3)我按史密斯原图里面添加电感,测的阻抗变化是符合原理,但是添加电容就不行。添加电容就不对,阻抗点偏差的比较多,或者说根本不满足期望的规律,在70MHz的频率下的,用的26pF的电容,查了数据手册,离标称点的谐振频率还比较远。

周围做射频的比较少,所以上网求教一下这些问题

网友B:
HMC759是个什么东西?标称阻抗是上电的还是未上电的?馈线切断直接接PCB板子上没有问题,注意最近接地的不包地的馈线尽量短就可以了,几百瓦的功放都这样接。史密斯圆图串联电感,频率点沿阻抗圆顺时针走,并联电感沿导纳圆逆时针走,串联电容沿阻抗圆逆时针走,并联电容沿导纳圆顺时针走。调试时,可以不看史密斯圆,趋势不太明显,可以看S11或S22对数曲线,回波在-10以下基本都匹配到50欧了。而且趋势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HMC759是个什么东西?标称阻抗是上电的还是未上电的?馈线切断直接接PCB板子上没有问题,注意最近接地的不 ...

非常感谢,星期一上班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