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53SMD LAN8720的FEC_nINT信号(已解决)

楼主(2014-05-14):
     版主,关于SMD上的FEC模块,使用LAN8720芯片,其中关于FEC_nINT信号,如图所示,在mx53_smd.c上没有任何使用该引脚初始化的地方,是否这个引脚在53上不需要用到?但是在i.MX6平台上就有类似中断引脚在smd文件上初始化,请指导,谢谢!
截取53部分代码,简单定义了一下fec模块,跟i.Mx6平台代码相差比较大,
static struct fec_platform_data fec_data = {
        .phy = PHY_INTERFACE_MODE_RMII,
};
mxc_register_device(&mxc_fec_device, &fec_data);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我会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我会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

这个问题没有回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回复了?

亲,刚I.MX工程师说,他这边没有你这个板子,让你到官网建一个SR,我们那里会有来自全球的飞思I.MX技术支持工程师,会有高手帮你,通过邮件方式帮你解决。
建服务请求的链接为“:https://www.freescale.com/zh-Han ... create_SR.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