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做方案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延时函数???

楼主(2014-05-14):
什么做方案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延时函数???
        在实际项目中, 必须延时的地方要如何解决?
        用if(t--)return?

网友A:
1.挂个系统,不会阻塞其它任务,
2.弄个switch,把你的任务全部拆的很细,相互贯穿,分时执行,要延时的就不执行它就是了。
3。定时器+while+if,定时器时间到了就置标志位,if为true就执行,
4.要延时的时候,算好时间,开个定时器,检查CNT就知道你是否延时完成了。
5.就是你这种了,弄个while(i--)
6.利用硬件中断软件模拟一个多线程,代码全部放到中断里面去,要延时的时候,中断关掉就可以了,其它任务照常运行,时间到点了就把相对应的中断设置好优先级,触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挂个系统,不会阻塞其它任务,
2.弄个switch,把你的任务全部拆的很细,相互贯穿,分时执行,要延时的就 ...

大神领教了,牛人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领教了,牛人啊。

用了大神的,第三招。解决那大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挂个系统,不会阻塞其它任务,
2.弄个switch,把你的任务全部拆的很细,相互贯穿,分时执行,要延时的就 ...

恕我愚钝,第二招能否说详细点哈?

网友:
解决了就好,呵呵~
第三个适合于周期任务,比如采样个什么信号,定时运算个什么算法之类的,但一般来说直接就是个完整的算法块。
第二个也蛮简单的,把你的任务以延时的地方为分割线,划分任务块,放在不同的case语句里面去,就跟状态机一样的。

网友(2014-08-23):
引用 网友A:
1.挂个系统,不会阻塞其它任务,
2.弄个switch,把你的任务全部拆的很细,相互贯穿,分时执行,要延时的就 ...

您这能给详细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