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4-05-14):
如何使单片机进入IDLE0和1模式?求指导。。。

楼主:
用的是hr7p201

网友:
我用的型号是7P155 __Asm IDLE;可以搞定,201应该也可以用。你试试吧!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回复的是休眠模式。可能跑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回复的是休眠模式。可能跑题了。

没有跑题